[PIC®/AVR®/dsPIC®产品]
PIC ADC配置问题

楼主(2024-12-25):
AD, ADC, dc, ic, pi
项目中有个测电电池电量的功能,用的是内部基准电压FVR(vref=2.08)来反推电池电压,Vbat=Vref*1024/AD,配置ADC的时候一直不对,采用的是RA2引脚检测,请教下如何配置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选择引进功能不是在这个地方选择的。

网友A:
在PIN GRID这个里面配置啊。

网友A:
你找到PIN GRID那个,里面有所有引脚,你将你要用的那个ADC的通道选择到对应引脚上就行了。

网友B:
搞定了没,你按楼上的方式才能配置对应的引脚作为ADC通道啊。

网友C:
点那个地方肯定是不行的啊,看上面回帖的图。

楼主:
按照上面各位的方式配置,目前输出还是一样,已经黔驴技穷了

网友D:
上图你的串口有数据输出呀 0xC0.你的ADC结果ADFM设置的是左对齐,你改为右对齐,格式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你的串口有数据输出呀 0xC0.你的ADC结果ADFM设置的是左对齐,你改为右对齐,格式才正确。 ...

已经调好了,谢谢

网友B:
ADC 在这种配置下是真容易实现,比直接寄存器做,好弄太多了。

网友B:
这软件现在已经几乎没有BUG了,非常奈斯,遇到问题,肯定是自己的,相信软件,就很容易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