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雅特力不是说PIN TO PIN 吗,为什么LQFP48的35,36脚不是电源脚

楼主(2024-12-25):
而是PF6,PF7.

网友A:
那是额外多出来的引脚,你原来电路PF6,PF7即使接入电源也不会影响到AT32F415 。
可以这么理解,一个没有使用到的GPIO引脚接入VDD,VSS,对于MCU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B:
这二个POWER改为GPIO。正是AT产品经理的高明之处,在竞争中多了2个IO。一些大的行业刚好够用。其他家芯片就得选64PIN版本引起成本上涨。

网友C:
M0系列这两个就不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