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延时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4-12-25):
使用AT32F421, 点RGB灯串,采用NOP延时while里只调用这个函数  数据为0X0000,没有其他代码

示波器实测,方波的时间宽度不一致,挺奇怪,按道理NOP延时应该是固定指令周期才对啊

楼主:
看了下汇编指令数,应该宽度一致才对

网友A:
楼上正解,要看一下汇编指令。还有就是GPIO翻转也需要花时间的,根据优化等级不同以及while loop回圈,CPU有时会从R寄存器直接调指令,有时会从flash调指令,两种方式执行速度是不一样的。
另外,如果你是要做延时,最好用systick或者定时器来实现,专门的硬件外设做专门的事。仅用nop是无法做到精准的,尤其是在有中断的时候。

网友A:
这里有篇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在Cortex-M系列上如何准确地做us级延时?
https://www.cnblogs.com/pheye/p/5630938.html

网友B:
看上去是驱动ws2812类似的灯珠,这个最好用spi/uart/定时器配合dma实现,处理压力极小

网友C(2025-02-14):
想要稳定的延时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D(2025-03-17):
NOP只能做粗延时,大致差不多就行,想要精确还是得上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