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BOOT升级程序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25):
1、程序跳转进入BOOT模式后,读取芯片信息正常
2、擦除FLASH失败,国民升级软件报未知错误
3、软件跳转BOOT,用的是官方例程

具体错误提示如下:
正在擦除...
Send:3000100000002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cv:A10300003000
未知错误!
擦除失败!
程序下载失败!
设备已断开!
设备已连接!

网友A: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B: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C:
查看错误提示或日志

网友D:
重新尝试升级

网友E: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G:
检查升级软件和单片机型号是否兼容。

网友H:
升级参数配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