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 能在线仿真么?ADC你们是怎么调的?

楼主(2024-12-25):
如题,

其他品牌的在IDE在线调试的时候,可以事实看到变量值,为什么这个FMD IDE看不到呢?
一致都不刷新的,打断点的话可以有时候可以看到,有时候又看不到,哪里出了问题?

如下初始化:

void ADC_INITIAL(void)
{
    ANSEL0 = 0B00000001;    //模拟口设置,AN0为模拟管脚
        ADCON1 = 0B11100101;         //右对齐,转换时钟SysClk/64,负参考电压GND?////正参考电压VDD
        //ADCON1 = 0B11100100;         //右对齐,转换时钟SysClk/64,负参考电压GND,正参考电压内部电压(2V)
          //Bit7:ADFM A/D转换结果格式
        //1 = 右对齐。
        //0 = 左对齐。

          //Bit6~Bit4:ADCS ADC转换时钟源
    //TSEL=2T
        //000 = SysClk/2
        //001 = SysClk/8
        //010 = SysClk/32
        //011 = SysClk
        //100 = SysClk/4
        //101 = SysClk/16
        //110 = SysClk/64
        //111 = LIRC

        //Bit3~Bit2:ADNREF ADC负参考电压
        //00 = Int Vref(内部参考电压)
        //01 = GND
        //10 = Int Vref + Ext Cap(内部参考电压 + 外部电容)
        //11 = Ext Vref(外部参考电压)

          //Bit1~Bit0:ADPREF ADC正参考电压
        //00 = Int Vref(内部参考电压)
        //01 = VDD
        //10 = Int Vref + Ext Cap(内部参考电压 + 外部电容)
        //11 = Ext Vref(外部参考电压)

        ADCON0 = 0B00000000;         //选择AD转换通道0,软件触发ADC
          //Bit6~Bit3:CHS ADC模拟通道选择位
        //0000 = AN0
        //0001 = AN1
        //0010 = AN2
        //0011 = AN3
        //0100 = AN4
        //0101 = AN5
        //0110 = AN6
        //0111 = AN7
        //1xxx = Int Vref(内部参考电压)

    //Bit2:ADEX         ADC触发条件
        //0 = 由置位指令GO/DONE(软件触发)
        //1 = 由PA4或PWM置位G0/DONE(硬件触发)

    //Bit1:G0/DONE ADC转换启动和状态位
    //0 = A/D转换完成/未进行转换
        //1 = A/D转换正在进行或硬件触发延时正在计数

    //Bit0:ADON 使能ADC
    //0 = ADC被禁止且不消耗工作电流
        //1 = ADC被使能

    ADCON2 = 0B01000000;         //选择内部正参考电压2V,无外部触发源
    //Bit7~Bit6:ADINTREF ADC内部参考电压
        //00 = 0.5V
        //01 = 2.0V
        //10 = 3.0V
        //11 = 未连接

        //Bit5~Bit4:ETGTYP 外部触发沿(当ADEX=1时适用)
        //00 = PWM 或 ADC_ETR脚的下降沿
        //01 = PWM 或 ADC_ETR脚的上升沿

        //Bit3:ADDLY.8/LEBPR9 ADC外部触发延时计数器或LEB计数器的第8位

        //Bit2~Bit0:ETGSEL 外部触发源(当ADEX=1时适用)
        //选择PWM源时需要配置TIMER为PWM输出模式并使能输出。
        //000 = P1A0
        //001 = P1A0N
        //010 = P1B
        //011 = P1C
        //100 = P1D
        //101 = ADC_ETR
        //11x = 无

    ADCON3 = 0B00000000;
    //Bit7:ADFBEN ADC比较结果响应故障刹车使能
        //0 = 禁止
        //1 = 使能

        //Bit6:ADCMPOP ADC比较器输出极性
        //0 = ADC结果的高八位大于或等于ADCMPH[7:0]
        //1 = ADC结果的高八位小于ADCMPH[7:0]

        //Bit5:ADCMPEN ADC结果比较使能位
        //0 = 关闭
        //1 = 使能

        //Bit3:LEBADT 前沿消隐周期结束后,ADC触发使能
        //1 = 触发ADC转换
        //0 = 不触发ADC转换

    ADCMPH = 0B00000000;        //ADC比较阈值,仅8位,用于ADC结果高8位比较。

    ADON=1;                 //使能ADC

        DelayUs(200);           //打开ADC模块后,需等待ADC稳定时间Tst(~15us);当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时需等待内部参考电压的稳定时间Tvrint(~450us)
    DelayUs(200);
    DelayUs(50);

}
/*-------------------------------------------------
*  函数名: GET_ADC_DATA
*        功能:  读取通道ADC值
*  输入:  adcChannel 通道序号
*  输出:  INT类型AD值(单次采样无滤波)
--------------------------------------------------*/
unsigned int GET_ADC_DATA (unchar adcChannel)
{
        ADCON0 &= 0B00000111;
    ADCON0 |= adcChannel<<3;                   //重新加载通道值
    DelayUs(2);                     //TACQ延时2us,外部串联电阻小于21kΩ
                                    //TACQ延时4us,外部串联电阻43kΩ
    //TACQ时间:必做,通道切换到GO/DONE置1的时间,保证内部 ADC 输入电容充满。
    //TACQ > 0.09*(R+1)us;R为外部串联电阻(kΩ),串联电阻越小越好,最大不要超过50kΩ

        ADCON0 = ADCON0|0x02;             //启动ADC
                                      //采样保持时间0~1TAD
    NOP();
    NOP();
        while(ADCON0&0x02);                              //等待ADC转换完成
    //从GO_DONE = 1 ---> 从GO_DONE = 0,转换过程需要15TAD ~16TAD
    //TAD(us)与转换时钟Fosc/ADCS[2:0]有关

    return(unsigned int)(ADRESH<<8|ADRESL);  //整合12位AD值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IRCF=111=16MHz/2T=8MHz,0.125us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 WDT,Bit[2:0]=000=WDT RATE 1:1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0000000;
    PORTA = 0B11111100;
        TRISA = 0B00000011;                            //PA0--AN0   ---PA1--AN1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4-OUT
        //PORTC = 0B00000000;
    PORTC = 0B11111111;
        TRISC = 0B00000000;                    //PC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ORTB = 0B11011111;
        TRISB = 0B10000000;                    //PC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WPUB  = 0B10000000;

        WPUA = 0B00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WPUC = 0B00000000;              //PC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

unsigned int GetAD(void)
{

        unsigned int DataBat=0;
    unsigned int DataBat0=0;
    unsigned char i=0;

    for(i=0;i<10;i++)
    {
                DataBat = GET_ADC_DATA(0);
                NOP();NOP();NOP();NOP();
        DataBat0+=DataBat;
    }
    DataBat0=(DataBat0/10);
    return DataBat0;
}

void Task(void)

//    Val=GetAD();

网友A(2025-03-15):
网上有例程,按照例程就没问题。

网友A: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同一版IDE,同样的代码,在公司的电脑上占据100%的ROM,在家里的电脑上只占据70%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