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的IO脚模拟 UART,发现做为输入脚时电平切换很慢。

楼主(2024-12-25):
因为项目需要,我想使用 PB14 和 PB15 来模拟UART口,然后发现做为输入脚的 PB15 在很低的波特率时,波形就很不正常,参考附图。
我试过了把引脚设为 浮空和上拉,都不能改善。高电平的上升太慢了。

测试我是使用FT232RL的串口板做为输出测试的,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串口板,也测了去掉与GD的连接后的波形,波形非常标准。

请问大家有什么经验建议帮我吗?多谢!

波特率9600时,输入脚波形

波特率9600时,输入脚波形

楼主:
补充一下:输出脚可以设置工作频率 50Mhz,而输入脚好像不能设置。另外输出脚在波特率为 115200时,波形也是变形很厉害。输出脚大概能支持工作到38400的波特率。

不知道这是GD的引脚性能所限还是有办法改善GPIO脚的性能?

网友A:
输出单独测呢,不要接到输入脚

网友B:
不可能啊,你换个IO或者换个单片机试试,还有你是直连的吗中间有没有其他元件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原因是线上有了电容,没留意到。。。多谢大家的回复了。

网友C:
将PB14和PB15配置为复用功能

网友D:
对于输入脚PB15,尝试将其配置为下拉输入而不是浮空或上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输入脚PB15,尝试将其配置为下拉输入而不是浮空或上拉输入

多谢回复,这个问题是一个大乌龙。。我数据线上有二个电容导致的问题。

网友E:
可以设置IO的引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