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TTL转485电路中的二极管用途是什么

楼主(2024-12-25):
(图片)

网友A:
你看它的全名

楼主:
我问D1 不是后面那三个。

网友B:
共模和差模

网友B:
没看见D1在哪里

我得配个眼镜去了

网友C:
你画出电路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D1 不是后面那三个。

哦,对啊,画出原理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D1在哪里

我得配个眼镜去了

74hc14和max485中间那一个。
没有原理图,买的模块。

网友D:
你看图就知道 ,可以用3.3和5V,如果此时接的是5V那么它就起作用了,是个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