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漏和推挽驱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2-2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啊;
最近产品上面需要对I2C进行电平转换,由3.3V的I2C转换成1.8V的I2C;
一想到这种物料,我就想到TI,于是在TI官网搜索到一个型号TXS0104E;
想着先拿几个样品来验证一下,于是去淘宝下单买个demo板;
然后卖家给我发了demo下来,然后惊奇的事情出现了,卖家发的是TXB0104;
瓦勒了个去。。。
我直接搜索网上的介绍,说是一个用于推挽输出,一个是开漏输出的;
TXB推荐使用在I2S, JTAG, SPI, UART,I2C不能使用;
TXS推荐使用在SPIO;
其他的没啥,我就搞不懂,为什么TXB在I2C上不能使用呢?
为什么推挽驱动就不能用在I2C上呢?
有大神能帮忙介绍一下吗?
十分感谢;

TXB0104:

TXS0104

网友A:
推抱不能实现线与功能,I2C这是硬件基础运行机制。

网友B:
单管和互补对管驱动的区别。

网友C:
开漏,在BJT中叫做OC,推挽的先祖版就是个双OC,差分放大电路也是双OC,
而图中这种推挽,叫做 单端推挽,它是半桥拓扑但不称为半桥电路,确切的说应该是 动态负载 (直流负载) 型OC单管电路,
一方面,半桥及单端推挽都只有一个输出端,另方面,因为此电路用的是单电源,所以,电气地必然会接至其中一个三极管,负载跟此三极管共地,只能透过耦合电容才能生成交流电。

网友D:
IIC电路输出必须得加上拉电阻这个你知道吧?是因为IIC输出端就是一个开漏电路,不加上拉输出不了高,你把开漏后边接推挽,推挽基极得不到高信号肯定工作不了,这么说够直白了,楼上说的大都是废话,回答就说明白了,不然不如不说找存在感

网友D(点评):
你尝试画个图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E:
为什么推挽驱动就不能用在I2C上呢

因为I2C 需要有应答 应答的时候需要释放总线才能应答。所以用开漏的就可以。但是开漏的也要注意转为输入或者不用时不要把输出设置为低(这样就钳位到低了),要设置为高,这样就可以应答,其他设备也可以在总线挂的设备闲置时使用(因为闲置设备开漏高,就是不起作用)。

网友F:
IIC的SDA是双向通信,单片机的SDA一会是输出一会是输入,所以为了简单把双方的SDA都设置为开漏模式。你要是不嫌麻烦可以在输出的时候设置为推挽输出,需要输入的时候再设置为浮空输入。但是上拉电阻不能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推抱不能实现线与功能,I2C这是硬件基础运行机制。

开漏可以实现线与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开漏可以实现线与吧?

可以加上拉。

网友C:
以漏(集电)极带负载,就是开漏(集),跟单管或推挽无关,不过,交流负载跟直流负载通常是形影不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