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模拟IIC驱动双色OLED-4

楼主(2024-12-25):
大伙都有OLED,好像不来一次OLED的测试都有点不好意思
那就OLED测试水一篇吧(模拟IIC),点亮效果先来一张
21IC还是非常强大的喔
接下来看下我们的数据吧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bits_reset(GPIOB,GPIO_PINS_8)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bits_set(GPIOB,GPIO_PINS_8)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bits_reset(GPIOB,GPIO_PINS_9)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bits_set(GPIOB,GPIO_PINS_9)

上面的0/1就是字面意思(分别表示下一笔数据是cmd还是data),我们的GPIO用的是B口的8/9
//发送一个字节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Slave address
    I2C_WaitAck();
    if(mode){Send_Byte(0x40);}
  else{Send_Byte(0x00);}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上面一段可以看到我们的看到//Slave address为0X78(8BIT)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接下来就是main函数的显示内容
while(1)
  {
    OLED_ShowString1(0,0,"21ic ",16);
                for(i=0;i<6;i++)
                        OLED_ShowChinese(i*16+32,0,i+2,16);
                OLED_ShowString1(0,16,"21ic-21IC rgbLED",16);
                for(i=0;i<3;i++)
                        OLED_ShowChinese(i*16,4,i+9,16);
                        OLED_ShowString1(56,32,"AT32L021",16);
                OLED_ShowString1(0,48,"2024-12-25",16);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手机拍照有点闪,将就看吧

网友A:
这个小板子不错啊,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板子不错啊,哪搞的

好像是ST活动送的

网友B(2025-08-29):
AT-START-L021 测评中,模拟 IIC 驱动双色 OLED 的实现:先在 STM32CubeMX 配置 GPIO 为推挽输出,模拟 SCL 和 SDA 线。软件上编写 IIC 起始 / 停止信号、数据发送及应答函数。OLED 初始化需配置显示方向、对比度等寄存器,通过页寻址模式写入数据。双色 OLED 含两种发光单元,可通过显存映射控制像素颜色。测试时实现字符、图形显示,利用 L021 的低功耗特性优化驱动,确保稳定运行。此方案无需硬件 IIC 外设,灵活性高,适合资源受限场景,显示效果清晰,色彩切换正常。

网友C:
这个不错,其实软件模拟I2C的话会移植比较方便,只要改时序就行,IO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