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进不去main

楼主(2024-12-25):
AI, BUG, UG, ma
debug后停在.s文件的这个位置,点击3次运行键才能进main,每次都是点击3次运行键能运行到main,这是哪里配置不对啊。调整了几次sram也不管用

网友A:
可能是启动文件(.s文件)配置错误

网友B:
清除并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C:
使用调试器进行单步执行,观察程序在启动过程中的执行情况,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C:
检查晶振、复位电路等关键部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D:
如果中断向量表没有正确配置,或者某些中断处理函数没有实现,可能会导致程序在启动时陷入死循环或异常状态。

网友E:
如果在代码中使用了printf函数进行串口打印,但没有正确配置串口和MicroLIB库,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F:
可能是SRAM配置问题

网友G:
编译器或IDE设置不对

网友H:
检查SRAM程序是否访问了非法的内存区域。

网友I:
检查堆栈指针、程序计数器和其他相关寄存器的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J:
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