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9 MCU,USB设备模式,有成功使用内置EMBHS_PHY的吗?

楼主(2024-12-25):
搜遍了GD的例子程序,都只有内嵌全速PHY的参考。时钟树无论如何配置,反复修改USBHS_GUSBCS寄存器的EMBPHY_HS / EMBPHY_FS两个比特位,似乎都没有效果,MCU只能工作在USBFS全速模式,无法协商到HS高速模式。。。很奇怪。

网友A:
MCU型号可能只支持USBFS全速模式,而不支持USBHS高速模式。

网友B:
外部电路或连接问题

网友C:
时钟配置不正确

网友D:
USBHS_GUSBCS寄存器的EMBPHY_HS和EMBPHY_FS比特位用于选择内部PHY的工作模式。如果这两个比特位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MCU无法协商到高速模式。

楼主:
就这几个bit位的排列组合,都试过了,就是不成。FS是可以正常工作的,HS就是死活不行,协商之后一直都是全速。

楼主:
不知是否有人已经成功应用过H759的EMBHS_PHY,知道有人能成功使用该外设的话,也就明白肯定还是有哪里的代码没写对。目前似乎还没有遇到有成功经验的同学。

网友E:
软件或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或驱动程序问题:

有成功使用H759 EMBHS_PHY 的过往经验或是见过别人成功应用吗?

网友F:
MCU型号是否支持USBHS高速模式。

网友G:
更新软件或驱动程序至最新

楼主:
没有原厂的工程师来说明一下?比如给个肯定的信息或是官方能激活EMBHS_PHY的例子。H759芯片,原厂给的所有Demo例子,都只有使用EMBFS_PHY的代码。手册中又明白的写了开启EMBHS_PHY就是一个比特位的事情。。。至于EMBFS需要48MHz的时钟,EMBHS需要60MHz的时钟这种基本配置的事情,那肯定都是已经反复进行尝试过了。。。为此也跟制作开发板的原厂工程师进行了沟通,他们表示也是这个情况,都只能工作到全速等级,想着这里是GD官网的论坛。。。看来。。。GD自己的工程师也不怎么来这里啊。。。

网友H: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I:
测试过,没问题, H759作为设备,HS读速度是FS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试过,没问题, H759作为设备,HS读速度是FS的10倍

有初始化EMBHS_PHY这部分的例子可以分享出来供参考吗?

网友J:
我是757的HS读U盘没事,读确实快很多,写U盘不稳定,fatfs写入错误,特别大点的文件
换成FS,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HS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