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GD32用usart0串口升级问题

楼主(2024-12-26):
新版GD32用usart0串口升级时,如果其他usart有通讯数据进入,会出现无法烧录程序的现象。
关闭其他usart,可正常烧录程序。
一年前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关闭非必要的USART

网友B:
优化硬件设计,可以考虑增加隔离电路或滤波器来减少干扰。

网友C:
更新固件和软件

网友D:
建议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

网友E:
在进行如烧录程序时,避免同时操作多个USART。

程序中禁止其他usart中断,也没起作用,硬件连接线拔掉烧录才好用

网友C:
在软件层面,可以增加串口通信的稳定性检查,如超时重传、错误校验等机制。

网友A:
使用GD32官方推荐的烧录工具来烧录

网友F:
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做I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GD32官方推荐的烧录工具来烧录

用的是gd32官方烧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