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单片机CAN外设疑问

楼主(2024-12-26):
为啥单片机集成了CAN外设,不集成CAN收发器呢?

网友A:
不集成收发器可以让设计更灵活一些。因为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的收发器类型不同,开发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B:
那收发器和CAN外设之间要不要隔离呢?是磁隔离电容隔离还是光电隔离?要不要做防雷、过压保护呢?什么级别的保护呢?

网友C:
不仅是CAN,其他功能外设的收发器一般都是外置的,方便用户灵活设计。

网友D:
不集成CAN收发器可以让设计更灵活,开发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CAN收发器。

网友E:
集成CAN收发器可能会增加单片机的成本

网友F:
不集成CAN收发器可以让单片机更容易与各种标准的和非标准的CAN收发器兼容,从而满足更广泛的应用需求

网友G:
单片机作为微控制器,其设计需要满足广泛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集成CAN外设可以提供基本的CAN通信功能,但不同的应用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CAN收发器。

网友H:
许多外围电路会对微控制器的信号产生电磁干扰。将所有外围电路集成到单片机芯片上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导致信号完整性下降,影响电路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工业或汽车应用中,一些外围电路需要与单片机保持隔离,以防止噪声或电流冲击对核心系统的影响

网友I:
CAN收发器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承受超过10V的电压,并且属于功率器件,包括模拟器件。而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端口一般只能承受不超过7V的电压,且其硅片和制造工艺与CAN收发器不同,因此无法直接集成。

网友J:
CAN收发器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特定的性能和特点。

网友:
成本和灵活性考虑
成本因素:单片机集成 CAN 控制器已经增加了芯片的成本和复杂性。如果再集成 CAN 收发器,会进一步提高芯片的成本。对于一些对成本敏感的应用场景,比如大规模生产的简单工业控制设备或者中低端的汽车电子配件,这样的成本增加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例如,在一些只需要基本 CAN 通信功能的小型传感器节点中,额外的收发器集成成本会使产品在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
灵活性需求

网友K:
单片机内部的硬件集成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包括芯片尺寸、功耗、成本等。在某些情况下,将CAN收发器集成到单片机内部可能会增加芯片尺寸、提高功耗或增加成本。

网友L:
为了保持MCU的小型化,制造商倾向于只集成数字逻辑部分,而将模拟和功率相关部件留作外部模块。

网友M:
在很多工业和汽车应用中,CAN总线需要电气隔离。集成的CAN收发器难以实现有效的电气隔离,而外部CAN收发器可以通过光电耦合器等器件实现隔离。

网友N:
不集成CAN收发器可以让设计更加灵活。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收发器,开发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这种灵活性有助于满足各种特定应用的要求,提高系统的适用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O:
CAN总线标准只规定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用户需要自定义应用层。这意味着CAN收发器的设计需要遵循标准,但具体的实现方式可能因应用而异。通过外置收发器,可以更容易地实现与不同标准和协议的兼容。

网友P:
CAN收发器提供了必要的接口用于连接外部的CAN总线,包括终端电阻等匹配元件,这些都是实现稳健CAN通信所必需的。

网友Q:
将CAN收发器作为独立组件还有助于系统的可升级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R:
集成的模拟外设(如运放、比较器、ADC、DAC等)通常性能较差,且混合集成电路的成本较高。外部高性能的CAN收发器虽然更贵,但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S:
不同的外围电路(如功率元件)会产生大量热量,将它们集成到单片机上可能会导致温度过高,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外置外围电路可以减少单片机内部电源的压力,使整体系统设计更合理

网友T:
集成CAN收发器会增加单片机的成本。对于一些不需要高级通信功能的应用,使用独立的收发器可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U:
MCU的功能外设一般都不会集成收发器,目的是方便用户自行设计收发器电路,这样更灵活。

网友V:
CAN协议使用差分信号(CAN_H 和 CAN_L)进行数据传输,这需要专门的硬件来处理,而这种硬件不适合直接集成到MCU内部。

网友W:
单片机的封装尺寸和引脚数量是有限的。集成 CAN 收发器会占用额外的芯片空间和引脚资源。

网友X:
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 CAN 收发器。

网友Y:
通过分离CAN控制器和收发器,用户可以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选择不同特性的收发器,例如高速度、低功耗或具有额外保护功能的产品。

网友Z:
CAN总线的电压范围通常为-2V到7V,而单片机的I/O引脚通常只能承受3.3V或5V的电压。集成CAN收发器会导致单片机无法承受更高的电压,从而增加损坏的风险。

网友AA:
独立的收发器可以通过合理的布局和散热措施(如增加散热片)来单独处理散热问题,不会对单片机造成影响。

网友AB:
单片机集成了CAN外设却没有集成CAN收发器,是为了提供更大的设计灵活性、适应不同类型的收发器需求、避免硬件集成的限制以及提高系统的可升级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C:
某些应用可能需要高速、长距离的通信,而另一些应用则可能更注重低功耗或小型化。因此,将CAN收发器作为独立组件,可以让设计人员在选择收发器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以便根据具体需求进行优化。

网友AD:
外部CAN收发器可以根据具体应用选择不同型号和规格,而集成的CAN收发器则缺乏这种灵活性。例如,不同的应用可能需要不同的总线终端电阻、不同的通信速率等。

网友AE:
因为CAN收发器需要处理的电压和功率级别超出了单片机的能力范围。

网友AF:
CAN收发器需要处理复杂的电气信号转换,包括逻辑电平和物理信号之间的转换。这些功能通常需要专门的硬件来实现,集成到单片机中可能会增加技术实现的难度和复杂性。

网友AG:
为了简化设计、降低成本并保持单片机的通用性,通常会选择将CAN收发器作为外部设备与单片机配合使用。

网友AH:
集成外围电路会增加芯片设计的复杂性,需要更高的研发成本和时间

网友AI:
MCU的功能外设一般不集成收发器。目的是方便用户自行设计收发电路,更加灵活。

网友AJ:
不集成收发器使设计灵活。CAN收发器可以选各种性能和特点的,还可以选择隔离或不隔离的

网友AK:
独立的收发器可以在不影响MCU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布局和散热措施(如增加散热片)分别处理散热问题。

网友AL:
在一些高负载的 CAN 通信应用中,收发器可能会产生较多的热量。如果收发器集成在单片机内部,会增加单片机的散热负担,可能影响单片机内部其他功能模块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M:
如果要集成CAN收发器,就需要采用不同的工艺和设计,这会增加成本和复杂性,而且可能会影响单片机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N:
在PCB板上,可以更灵活地安排MCU和收发器的位置,以便于布线和减少电磁干扰(EMI),同时也有助于热管理和机械安装。

网友AO:
单片机在不同应用场景中对外围电路的需求差异较大。如果将所有可能的外围电路(如CAN收发器)都集成到单片机中,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增加制造成本。设计者可以根据具体应用选择合适的外围元件,以优化电路性能和降低成本

网友J:
将收发器作为独立组件可以允许设计人员根据成本、性能和兼容性等因素进行选择。

网友O:
对于一些已经集成了众多其他功能模块(如多个定时器、ADC、SPI 接口等)的单片机来说,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和引脚来容纳 CAN 收发器。

网友AP:
CAN收发器通常位于物理层,负责将逻辑电平转换为差分信号,并提供电气隔离以防止噪声和浪涌电流对敏感的MCU造成损害。

网友AQ:
因为can收发器需要处理的电压和功率水平超出了单芯片处理器的能力。

网友AR:
为了简化设计、降低成本并保持MCU的通用性,通常选择can收发器作为MCU的外部设备。

网友AS:
mcu的功能外设一般不集成收发器。目的是方便用户设计自己的收发器电路,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网友AT:
没有集成收发器允许设计灵活性。Can收发器可以从各种性能和特性中选择,也可以从隔离或非隔离收发器中选择。

网友AU:
对于CPU来讲一般都是只集成外设控制器,收发器可以由用户灵活选择与设计。

网友AV:
为了简化设计、降低成本并保持MCU的多功能性,通常选择can收发器作为MCU的外部器件。,

网友AW:
很多把usb的收发器集成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R:
集成的模拟外设(如运放、比较器、ADC、DAC等)通常性能较差,且混合集成电路的成本较高。外部高性能的CAN ...

有道理

网友AW:
引用 网友T:
集成CAN收发器会增加单片机的成本。对于一些不需要高级通信功能的应用,使用独立的收发器可以降低成本,同 ...

分立,增加成本

网友AW:
引用 网友X:
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 CAN 收发器。

有哪些类型呢

网友AW:
引用 网友Z:
CAN总线的电压范围通常为-2V到7V,而单片机的I/O引脚通常只能承受3.3V或5V的电压。集成CAN收发器会导致单片 ...

没用专门给他7V供电

网友AW:
引用 网友AD:
外部CAN收发器可以根据具体应用选择不同型号和规格,而集成的CAN收发器则缺乏这种灵活性。例如,不同的应用 ...

这些都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AX:
关于单片机CAN外设的疑问,涉及功能、性能、接口及应用等方面,请具体说明问题,例如通信速度、通信协议、兼容性或驱动编写等,以便得到更准确的解答。

网友AY:
因为CAN收发器的速率要求不一样,集成了之后反而专利费用以及功耗都会增加,

网友AZ:
由于can收发器的速率要求不同,集成后专利成本和功耗都会增加。

网友AW:
引用 网友R:
集成的模拟外设(如运放、比较器、ADC、DAC等)通常性能较差,且混合集成电路的成本较高。外部高性能的CAN ...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AW:
为了更加灵活,适应多重需求

网友BA(2025-01-26):
引用 网友B:
那收发器和CAN外设之间要不要隔离呢?是磁隔离电容隔离还是光电隔离?要不要做防雷、过压保护呢?什么级别 ...

最好进行隔离设计

网友BB:
gd32f190内置了can2.0phy,不过官网搜不到了,可能由于什么原因不出货了

网友BC:
不集成收发器可以让设计更灵活一些

网友BD:
为了更加灵活和适应多种需求

网友BE:
gd32f190内置了can2.0phy,但是找不到官网,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发货。

网友BF(2025-02-25):
它的主要作用是进行信号的物理层转换,即将电压水平转换为 CAN 总线所需要的差分信号,并将总线上的差分信号转换回数字信号供控制器使用。

网友AR:
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不同类型的CAN收发器,因为不同的环境对通信有不同的要求,而CAN收发器需要根据这些要求进行选择和设计。

网友BG:
可能是空间大小问题

网友AW:
CAN收发器出来的线需要走差分么

网友BH:
分离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使得系统设计更加灵活,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选择最合适的收发器。

网友BI:
许多USB收发器都集成了多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