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ModusTools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4-12-26):
今天安装ModusTools,遇到下载不成功问题,就没有其它方式安装吗?比如单独下载工具包安装?
Error: Download of 'com.ifx.tb.tool.modustoolboxpacksmartinductioncooktop' - '1.0.0.116' package failed: child process exited with error code 2: error while downloading: ModusToolbox™ Smart Induction Cooktop Pack: server returned 403 Forbidden
Error: Please check your network connection and retry. You also might not have access to the software you are trying to install. Please check if you need to request the access by going to 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com.ifx.tb.tool.modustoolboxpacksmartinductioncooktop.

网友A:
您好,
  您是要下载这个BSP的包吗?还是要安装ModusToolbox这个软件呢?这个BSP的包需要权限才能下载。如果是Modus的话,在下面这个链接下载:
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 ... l.modustoolboxsetup

BR,
Owen

JL9
请问,打开这个网页后,没有访问权限如何解决

楼主:
在安装ModusToolbox时,选择了几个安装包,在安装过程中,出的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按您说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安装ModusToolbox时,选择了几个安装包,在安装过程中,出的问题

这个包需要权限才能下载,您试一下不勾选那个包看一下能不能安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包需要权限才能下载,您试一下不勾选那个包看一下能不能安装成功。 ...

是的,我去除了那个包,其他包都安装成功了。正在摸索使用中。

网友B:
可以试试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 Launcher,可以安装也可以更新MTB,可以使用不同版本M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 Launcher,可以安装也可以更新MTB,可以使用不同版本MTB。 ...

收到!马上去下载试试。谢谢!

网友C(2025-06-27):
非常不错的案例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