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我看中颖有电表方面的应用,针对电表,电量计选的是哪款?

楼主(2024-12-26):
我最近有个项目可能会用到电量计,想知道,中颖一般使用哪款电量计啊?或者推荐哪款电量计啊?

网友A:
建议直接联系中颖公司的销售或技术支持部门

网友B:
中颖电子是一家专注于微控制器(MCU)和电源管理芯片的公司,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家电、工业控制等领域。关于电量计的选择,中颖电子通常会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来推荐或使用不同的电量计芯片

网友C:
中颖电子的部分MCU产品集成了电量计功能,适合对成本敏感且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例如,某些低功耗MCU可以用于简单的电池电量监测

网友D:
对于需要高精度电量监测的场景,中颖电子可能会推荐使用外部电量计芯片

网友E:
可以考虑这款,TI BQ27421:特点:高精度、低功耗,支持单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适用场景:便携式设备、智能穿戴设备

网友F:
Maxim MAX17048:特点:超低功耗,支持单节锂离子电池。适用场景:物联网设备、无线传感器。

网友G:
STMicroelectronics STC3100:特点:高精度,支持多种电池类型。适用场景: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网友H:
锂离子、锂聚合物、镍氢等不同类型的电池需要不同的电量计。

网友I:
高精度应用(如医疗设备)需要选择精度更高的电量计。

网友J:
功耗,低功耗设备(如物联网设备)需要选择超低功耗的电量计。

网友K:
中颖电子通常会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或推荐合适的电量计芯片。对于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场景,推荐使用TI、Maxim、STMicroelectronics等品牌的电量计芯片;对于成本敏感且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可以考虑使用中颖电子集成了电量计功能的MCU

网友L: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51内核的就够了

网友M:
电量计的选择,中颖电子通常会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来推荐或使用不同的电量计芯片

网友N(2025-02-27):
针对电表应用,具体选择哪款电量计芯片取决于您的精度要求、成本考虑以及其他应用需求。

网友O:
钟颖在电表上确实有应用,另外在家用电子上也有很多应用。

网友P:
建议使用高精度的ADC采集MCU精度会好

网友Q:
如果需求不太复杂,使用51内核应该能满足要求,简单实用

网友R(2025-11-18):
中颖针对电表的电量计芯片有专用型号,如计量芯片 SH79F1613,集成高精度 ADC 和电能计量算法,支持有功 / 无功计量,误差符合国标;还有 SH32F103 系列,32 位内核搭配硬件乘法器,适配智能电表的高精度计量与数据处理,可满足多功能电表的计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