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SH366000中的通讯协议兼容SMBus1.1,这个是什么协议?

楼主(2024-12-27):
SH366000中的通讯协议兼容SMBus1.1,这个是什么协议?这个协议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A:
SMBus用于连接各种设备,包括电源相关设备、系统传感器、EEPROM通讯设备等

网友B:
SMBus是系统管理总线,它完全符合系统管理总线规范1.1版,并且与I2C串行总线兼容。SMBus标准是以Philips公司的I2C总线为基础,面向于不同系统间的通信。

网友C:
广泛应用,兼容性强

网友C:
硬件要求低,稳定性好

网友D:
SMBus是一条两线制的串行总线,最初设计用于智能电池、充电电池和其他系统通信的微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链路

网友E:
SMBus基于I2C总线规范,工作在主/从模式,主器件提供时钟,在其发起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起始位,在其终止一次传输时提供一个停止位;从器件拥有一个7或10位从器件地址

网友F:
SMBus需要一定的数据保持时间,而I2C总线则是从内部延长数据保持时间

网友G:
SMBus具有超时功能,当SCL太低而超过35ms时,从器件将复位正在进行的通信

网友H:
SMBus具有一种警报响应地址(ARA),因此当从器件产生一个中断时,它不会马上清除中断,而是一直保持到其收到一个由主器件发送的含有其地址的ARA为止

网友I:
SH366000芯片中提到的通讯协议兼容SMBus 1.1,SMBus是一种基于I²C线的通信协议,主要用于系统管理和电源管理相关的设备通信。

网友J:
一般来说,SMBus是由Intel在199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低带宽的设备通信,特别是在PC和嵌入式系统中管理电源、温度传感器、电池状态等。SMBus 1.1是SMBus协议的一个版本,它在I²C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特定的规则和功能。

网友K:
这个SMBus使用与I²C相同的物理层(两根线:SDA和SCL)。支持7位或10位设备地址。通信速率通常为100kHz(标准模式)或400kHz(快速模式)。

网友L:
其实SMBus对时序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超时机制(timeout)和时钟低电平保持时间

网友M:
SMBus定义了特定的命令格式和数据包结构。支持主机与从机之间的双向通信

网友N:
电源管理功能,SMBus常用于电池管理、温度监控、风扇控制等系统管理任务。

网友O:
低功耗,SMBus设计用于低功耗设备,适合电池供电或需要节能的应用场景。

网友P:
基于I²C的硬件设计简单,只需要两根线(SDA和SCL)。协议层相对简单,易于实现和调试

网友Q:
SMBus是标准化的协议,广泛应用于PC、服务器和嵌入式系统中。兼容SMBus的设备可以方便地集成到现有系统中。

网友R:
可靠性,SMBus引入了超时机制和错误检测功能,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例如,如果从设备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响应,主设备可以检测到并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S:
引用 网友A:
SMBus用于连接各种设备,包括电源相关设备、系统传感器、EEPROM通讯设备等

SMBus是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T:
SMBus是系统管理总线有专门的规范

网友U(2025-02-26):
SMBus是专门用于系统管理的一种总线规范,让计算机硬件能进行通信和交互。简单说,它有助于硬件之间的顺畅沟通。

网友V:
SMBus具有超时功能,当SCL(时钟信号)过低时,超过设定的时间限制,连接的器件会中断当前的通信并重置,以确保通信的稳定和安全

网友W:
SMBus需要外部保持数据,I2C内部处理,延长数据保持时间。

网友X(2025-04-17):
SMBus定义了通信协议,让主机和从机能互相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Y:
SMBus时序很关键,需注意超时和时钟低电平时间,确保通信稳定。

网友Z:
I²C接口确实简单,只要两根线,协议也容易处理,适合初学者和快速开发。

网友AA:
SMBus类似电脑与外设沟通,规范主机和从机间数据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