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池防反接方案。。。

楼主(2024-12-26):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充、放电装置,为了防止电池装反,加了电路,
目的是反接时,MCU输出声光报警,且自动断开线路。
图中的电池已反接,不考虑UT2301G过流限制。
这个方案逻辑可行不?
当接入的电池残电不足2V,甚至无电压时,又该如何?
敬请各位神通广大的网友来说道说道。。

网友A:
这样不就直接通过右边MOS的体二极管到放电端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就直接通过右边MOS的体二极管到放电端输出了?

你是说在电池装反(如上图中)的情况下,还会放电,是吗?
电池没装反的话,放电是允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电池装反(如上图中)的情况下,还会放电,是吗?
电池没装反的话,放电是允许的。 ...

就图里装反的情况下,“放电端”是有反向电压的,容易损坏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里装反的情况下,“放电端”是有反向电压的,容易损坏负载。

好的,谢谢~

网友B:
不好使再找我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D1和V1之间还得加个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