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看门狗只能开启不能关闭吗?

楼主(2024-12-26):
没有发现可以关闭正在运行的看门狗的渠道。

网友A:
可以关闭啊

网友B:
HC32L196的独立看门狗一旦启用,通常是不能再被软件关闭的。

网友C:
可以在主循环或其他正常运行的代码段中定期执行“喂狗”操作,即向看门狗的计数器写入特定的值,以重置其计时。只要确保在系统正常运行期间按时“喂狗”,看门狗就不会触发复位。

网友D(2025-04-30):
一旦看门狗被启用,它通常不能简单地通过软件来关闭,而是会通过某种硬件机制或特定的条件来防止禁用。

网友E:
可以关闭的

网友F:
不是吧,可通过固件库接口关闭。

网友G(2025-06-17):
HC32L196的看门狗并非只能开启不能关闭,

网友H:
这个要是能开启,肯定是可以关闭的啊

网友I:
关闭看门狗需遵循特定流程并注意硬件配置影响

网友J:
关闭HC32L190单片机(HC32L196同系列芯片)的看门狗定时器(WDT)至关重要,在开发过程中切换不同程序模块时尤其如此。

网友K:
为成功关闭WDT并防止意外复位,需确认当前项目所使用的芯片出厂默认设定或前次编程留下的残留配置,因为WDT的状态受硬件配置影响较大,特别是当其设置被固化到闪存内的选项字节中之后,仅通过软件命令可能不足以完全禁用WDT。

网友L:
可通过调用相应的固件库接口来执行关闭动作,例如使用WDT_DeInit()函数,该函数用于重置整个WDT单元至初始状态,从而达到逻辑上的“关闭”。

网友M:
一般可以用软件实现关闭的,此过程通常涉及写入特殊寄存器序列以验证意图的真实性,以此作为安全机制的一部分,避免误操作引发的风险。

网友N:
由于不同版本SDK可能存在差异,建议查阅最新发布的官方文档获取最准确的应用指导。

网友O:
看门狗可以失能吧

网友P:
能关闭,一般来说是可以关闭的

网友Q:
通常可通过设置相关寄存器来关闭看门狗

网友R(2025-08-31):
将 WTCON 的 bit (0) 置 0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