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求助N79E端口设置

楼主(2024-12-26):
当用P03口输出时,50%方波占空比输出不对。当用P11输出时,占空比是对的。由此确认是端口设置问题,但是我纯新手,不会设置端口。请大神给一个P03口做输出的设置语句

网友A:
不对是多少啊,有没有输出波形?

网友B:
现在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C(2025-01-28):
如果你在使用单片机(如STC、STM32、AVR等)时遇到P03口输出50%方波占空比不对的问题,而P11口输出正常,这通常是由于端口配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D:
P03口可能被配置为输入模式、开漏输出模式或其他模式,导致输出异常。你需要将P03口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E:
在单片机中,端口的模式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

网友F:
延时精度:延时是通过空循环实现的,精度较低。如果需要更精确的占空比,可以使用定时器

网友G: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50%占空比方波,可以使用定时器

网友H:
通过配置 P0M1 P0M0 寄存器,将P03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I:
确保P03口没有外部电路(如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影响输出

网友J:
如果需要精确的50%占空比方波,建议使用定时器生成

网友K:
官网没有相关的例程吗?自己移植一下呢?

网友L:
这芯片没有,但是你直接去看着芯片提供的例程开发包的PWM例程,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