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从机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4-12-26):
问题描述:
RS485主机和从机用电源LN,测试环境是可以控制高低温的实验室,正常情况下,主从机通讯正常,从机用来控制一个电流为10几安的电机运转。
连接方式见附图,附图1是指示图。
低温零下十几度正常运转2天后,发生了通讯故障,现象是从机表现为收不到主机数据,这时从机会主动定时发送一组数据,这是从机的软件策略。
附图2无法通信时的从机端AB线波形,测试波形时并没有运转电机。
如果断开主机和从机的AB两线,5V和地仍然按原来的连接(主机板供电给从机的485电路),AB线用笔记本和USB转RS485模块,发现从机通信正常。当时无示波器无图。
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为何从机无法收到主机的数据?

楼主:

附图

楼主:
图2 看不清楚,重新发一张主机发送的数据帧波形,探头*10

网友A:
不能通信时,测试主机485芯片的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主机和从机的数据线连接长度只有2米不到

网友A:
既然有光耦隔离,从机还需要主机供电5V ?用个电源模块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光耦隔离,从机还需要主机供电5V ?用个电源模块不是更好?

用电源模块是更好
为什么每个小时只能发三次评论

网友B:
芯片冻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源模块是更好
为什么每个小时只能发三次评论

好像新用户限制

网友C:
用的是什么 mcu? 内置时钟还是外置时钟?

网友 EvanXU 最近遇到类似的问题,查到原因是:HK32F103CBT6 MCU的问题,原厂应用手册中提到了串口通信存在积累误差的问题。需要将波特率设置为标准值的1.01倍,这就是国产

而且,1.01 倍也不安全啊,万一对方误差也是偏高并高于 1.01 倍呢?

网友D:
零下十几度不算很低啊,一般器件都是-40~85,按你说的能发,但是没收到数据,能发说明链路是通的,波特率也这正常,你觉得没收到数据是通过什么判断的?有没有打印串口,监视一下接收到的数据,或者把从机的RX脚接电平转换到电脑监视一下,还要检查一下485芯片收发控制引脚的状态是不是正常,通常情况是接收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 mcu? 内置时钟还是外置时钟?

网友 EvanXU 最近遇到类似的问题,查到原因是:HK32F103CBT6 MC ...

从机是TI 的,MCU没有坏,换了Max485芯片后 -40℃通信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下十几度不算很低啊,一般器件都是-40~85,按你说的能发,但是没收到数据,能发说明链路是通的,波特率也 ...

1.依据是从机没有收到正确的数据,从机就会主动发另一个数据帧。
2.从机暂时没法仿真或修改程序。
3.实验室出来后,拿到办公室,测试主机和从机的通信,发现仍然不能通信(进实验室之前是可以的),可惜在测试时,不小心把示波器的两路探头同时接了了A/B和MCU端RX,造成Max485芯片损坏,RX没有信号了(损坏前从机仍然能和485转USB模块与电脑通信,且MCU端RX信号正常)
4.485芯片控制采用发数据主动控制,硬件回路没有损坏,通常是接收状态。

网友E:
AB 差分电平有要求的,你搞自动切换AB 需要上下拉的,总线驱动能力只能靠上下拉电阻了,推荐max13488  自动切换方向;

推荐 CDCTL01A,真正自动切换方向,支持和 CAN 一样的仲裁,多主对等通讯。

楼主:
引用 楼主:
1.依据是从机没有收到正确的数据,从机就会主动发另一个数据帧。
2.从机暂时没法仿真或修改程序。
3.实验 ...

个人怀疑是从机485入口没有保护,损坏了从机的一部分485芯片的内部电路性能。因为没碰到过这种损坏485芯片情况,不知道有人碰到过没有?

网友F:

没看见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