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基于APM32F407开发的通用伺服方案的RS485方向控制配置说明-PWM配置法

楼主(2024-12-26):
#申请原创#
使用APM32F407开发伺服或其他电机控制代码中,RS485一般用于总线编码器通讯,其中控制RS485通讯需要一路UART外设+一路控制485芯片的方向。
一般控制485芯片的方向会选用一路GPIO,直接通过GPIO的拉高或者拉低来控制输出的高低电平,这种方式特点是实现简单,但是存在一个弊端,就是无法精准的控制输出高低电平的占空比。
本方案就是目前在通用伺服软件设计中,最为广泛应用的配置方法,就是通过PWM输出来控制一路控制485芯片的方向。其特点就是能精准的控制输出高低电平的占空比。避免多余的时间等待消耗。
这里选用一路通用定时器TIM4来实现485通讯的方向控制,具体外设配置如下:

/* TIM4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4_Init(void)    //RS-485-DIR
{
  LL_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0};
  LL_TIM_OC_InitTypeDef TIM_OC_InitStruct = {0};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TIM4);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0;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5000;
  TIM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LL_TIM_CLOCKDIVISION_DIV2;
  LL_TIM_Init(TIM4, &TIM_InitStruct);
  LL_TIM_DisableARRPreload(TIM4);

  LL_TIM_SetClockSource(TIM4, LL_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TIM_OC_InitStruct.OCMode = LL_TIM_OCMODE_PWM1;
  TIM_OC_InitStruct.OCState = LL_TIM_OCSTATE_ENABLE;
  TIM_OC_InitStruct.OCNState = LL_TIM_OCSTATE_ENABLE;
  TIM_OC_InitStruct.CompareValue = 700;
  TIM_OC_InitStruct.OCPolarity = LL_TIM_OCPOLARITY_HIGH;
  LL_TIM_OC_Init(TIM4, LL_TIM_CHANNEL_CH1, &TIM_OC_InitStruct);

        LL_TIM_SetOnePulseMode(TIM4, LL_TIM_ONEPULSEMODE_REPETITIVE);

  LL_TIM_OC_DisableFast(TIM4,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4, LL_TIM_TRGO_RESET);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4);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D);
    /**TIM4 GPIO Configuration
    PD12     ------> TIM4_CH1
    */
  GPIO_InitStruct.Pin = RST_RS485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2;
  L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基础配置完毕后,以总线编码器通讯为例,当获取完当前RX-BUFFER数据后,就可以将等待时间换算成占空比,直接填入CCR1寄存器,并且使能TIM4定时器即可。这样每次收发完成当前帧数据后,均可以更新下一帧数据的方向信号占空比,可以根据不同数据帧指令来进行调整,十分灵活。
          Encoder_txData[0] = p->DATA_ID;//CF
          Encoder_txData[1] = address;//p->addr;//ADF
          Encoder_txData[2] = p->TX_EDF;//p->addr;//EDF
          Encoder_txData[3] = (p->DATA_ID ^ address) ^ p->TX_EDF;//CRC
          TIM4->CCR1=Encoder_sci1.RTS_time;
          TIM4->CNT=0;
          TIM4->CR1|=(TIM_CR1_C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