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_MCU081开发板采集电流有尖峰

楼主(2024-12-26):
刚入门电机控制这块,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了,但是采集到的电流波形有尖峰,开环和闭环状态都有,试着改过采样点但是没有用,请教下大佬们要该怎么调啊?

开环电流波形

开环电流波形

开环电流波形

闭环电流波形

闭环电流波形

闭环电流波形

电机参数

电机参数

电机参数

开环参数

开环参数

开环参数

ADC采样点配置

ADC采样点配置

采样点配置

网友A:
输出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负载电容会充电,从而形成尖峰电流。

网友B:
供电电源的内阻过大

网友C:
杂散电容可能导致电流波形出现尖峰。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如TTL电路的输出级晶体管在状态转换时可能短时间同时导通,从而产生尖峰电流。

网友E:
使用去耦电容

网友F:
确认下示波器上相电流的尖峰和RTT上面的是不是一样的,可以把额定电流调大一点

网友G:
在采样电阻到opa的信号通路上,加滤波电容,而且你改mcpwm那边采样点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