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AB波形分析

楼主(2024-12-26):
在办公室调试时,485主机主板PCB和从机共用市电电源,主机用UART3,与从机通信良好;主机板(不接大地)安装到空调机组上后 (含UART1 UART2都是485信号,分别与其他控制板通信),与从机(从机机壳接大地)共用高低温实验室的供电电源,会通信不良,在从机端口测A/B信号,发现很奇怪的波形。见附图1,波形来不及细抓,只有这个图。
这时如果主机主板PCB的电源换成其他外接电源,其他都不变,主机的UART3和从机通讯又是正常的。没有波形图。只看到现象。
求助大佬帮忙分析波形的无数据时AB为何没有压差了?波形为何如此差?
更换主板PCB电源后通信又正常了,可从哪些方面分析?

网友A:
测下电阻

楼主:
请问测哪个电阻?A B上下拉的电阻么?

楼主:
请问测哪个电阻?A B上下拉的电阻么?
我减小了主机A/B上下拉电阻,沒有示波器,但是主从机之间的通信可以通信,只是丢帧比较严重。
但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呢?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测哪个电阻?A B上下拉的电阻么?
我减小了主机A/B上下拉电阻,沒有示波器,但是主从机之间的通信可 ...

测下AB之间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AB之间是否短路

从机芯片AB端么?现在没有实验环境的情况下,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B:
485的参考地也连起来,即A、B和参考地都连起来,防止AB共模电压超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的参考地也连起来,即A、B和参考地都连起来,防止AB共模电压超出范围。

参考地是连一起的

网友B:
原理图,连接方式,供电形式,大致都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连接方式,供电形式,大致都发上来

连接线路和示意图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可能的电源干扰问题。

不知道如何查这个电源干扰问题,示波器接电也在实验室,不会干扰都么?
如果是实验室总电源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再我的系统前加滤波等电路才能解决。

楼主:
在实验室发生该现象后,当时把从机Max485输出的AB端的上下拉电阻减小到2K后,通信有一定改善,主机能收到大多数的正确帧,但是错误帧有不小的比例。因现场各种原因,没有完全改善成功。
一直没有找到现象的实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