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上电复位后,立马进入发送中断

楼主:
     想写一个串口通信,利用串口收发中断来写,非DMA,发现上电按复位键调试,串口立马进入中断发送,是什么原因呢?求大家帮助指点一下

实验现象,上电即发送7,代码如下:

1. 串口GPIO初始化

static void Com0_Gpio_Init(void)
{
    /*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USART0_PORT_RCU);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BSP_USART0_PORT, BSP_USART0_AF, BSP_USART0_TX_PIN);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BSP_USART0_PORT, BSP_USART0_AF, BSP_USART0_RX_PIN);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BSP_USART0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BSP_USART0_TX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BSP_USART0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BSP_USART0_TX_PIN);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BSP_USART0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BSP_USART0_RX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BSP_USART0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BSP_USART0_RX_PIN);

                /*5.配置RS485的Enable引脚*/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RS485EN0_RCU);                                                     //开启时钟
                gpio_mode_set(BSP_RS485EN0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BSP_RS485EN0_PIN);        //输出,上拉
                gpio_output_options_set(BSP_RS485EN0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BSP_RS485EN0_PIN);//配置为推挽输出
}
2. USART0 配置初始化
static void Com0_Usart0_Init(uint32_t BaudRate)
{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USART0_RCU);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BSP_USART0);                                     //复位串口
                usart_baudrate_set(BSP_USART0, BaudRate);                     //设置波特率
                usart_parity_config(BSP_USART0,USART_PM_NONE);                //设置无校验
                usart_word_length_set(BSP_USART0,USART_WL_8BIT);              //配置数据位的长度8
                usart_stop_bit_set(BSP_USART0, USART_STB_1BIT);               //停止位1位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BSP_USART0, USART_RTS_DISABLE);//RTS流控关闭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BSP_USART0, USART_CTS_DISABLE);//CTS流控关闭

          /*打开RX,TX及串口的开关*/
                usart_transmit_config(BSP_USART0,USART_TRANSMIT_ENABLE);      //使能发送
                usart_receive_config(BSP_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使能接收
                DIR_RX0;                                                                                                    //5.2 作为从机,初始状态设置为等待接收状态
                usart_enable(BSP_USART0);                                                                                                    //使能串口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BSP_USART0_IRQn,0U);                          //在内核中打开串口及配置中断优先级
    usart_interrupt_enable(BSP_USART0, USART_INT_RBNE);           //读数据缓冲区非空中断和过载错误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BSP_USART0,  USART_INT_TBE);           //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6.把结构体进行初始化*/
                UART0.m_ReceiveBytes = 0;
                UART0.m_SendBytes = 0;
                UART0.ComInterruptFlag = 0;
                UART0.g_NoticeTimeOutCounterStartFlag = 0;
                UART0.g_TimeOutCounter = 0;
                UART0.g_RecTimeOverFlag = 0;
                UART0.p_RecBuff  = (uint8_t *)UART0.RecBuff;     //将发送数据指针指向发送缓冲区头
                UART0.p_SendBuff = (uint8_t *)UART0.SendBuff;    //将接收数据指针指向接收缓存区头
}
3. USART0中断服务函数   接收中断,发送中断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BSP_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表示里面有数据了
                          {
                                        led_setup(LED2,ON);
                                        data = usart_data_receive(BSP_USART0);   //将接收到的字节存储到缓冲区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BSP_USART0, USART_INT_FLAG_TBE)!= RESET)  //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BSP_USART0, USART_INT_FLAG_TBE);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led_setup(LED3,ON);

                                        usart_data_transmit(BSP_USART0, 7);      //将数据写入USART_DR进行发送
                                }
}
4. 调试上电复位后,立马收到数字7

网友A(点评):
很常见,一般都是通过协议处理

网友B(2024-12-26):
你开启了TXE中断,刚上电的时候,TX数据寄存器应该就是空的,那可不就是立即进入了TXE中断一次了嘛。

楼主:
我中断接收如果是这样写,上电复位后 TX发给串口上百行乱码,是什么原因呢?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BSP_USART0, USART_INT_FLAG_TBE)!= RESET)  //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BSP_USART0, USART_INT_FLAG_TBE);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led_setup(LED3,ON);
                                        // 3.1 如果还有待发送数据,则逐一发送出去
                                        if( --UART0.m_SendBytes> 0 )
                                        {
                                                    led_setup(LED4,ON);
                                                                usart_data_transmit(BSP_USART0, *(++UART0.p_SendBuff));      //将数据写入USART_DR进行发送
                                        }
                                        else   //发送缓冲区字节数为0,即缓冲区空
                                        {
                                                 UART0.ComInterruptFlag = 0;
                                                 DIR_RX0;
                                        }
                        }

网友C:
直接协议处理

网友D(2025-01-25):
如果在USART的初始化过程中,错误地配置了中断使能位,例如使能了不必要的发送或接收中断,那么在复位后,MCU可能会因为这些配置错误而立即进入中断。

网友E:
在USART的初始化代码中,如果存在逻辑错误或配置不当,也可能导致复位后立即进入中断。

网友F:
硬件连接错误或不稳定可能导致此类问题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H:
USART的TX和RX引脚连接不正确,或者存在外部干扰,就可能导致复位后立即进入发送中断。

网友I:
固件或软件缺陷

网友J:
中断处理函数中的bug,可能导致复位后立即进入中断。

网友K:
检查USART的初始化代码配置是否正确的。特别是中断使能位,应该只使能需要的中断。

网友L: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确保正确地检查和清除中断标志位。这可以防止中断被反复触发。

网友M:
刚上电的时候,TX数据寄存器应该就是空的

网友N:
上电按复位键调试,串口立马进入中断发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O(2025-02-28):
如果发送缓冲区为空,USART0会进入发送缓冲区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