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L307A模组序列号如何使用

楼主(2024-12-26):
我用微信扫ML307A   4G模组的二维码:
得到:864127064181288;20214M000153CF011757
好像面那个是序列号。
我注册的时候怎么用呢?发送什么格式的AT指令?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IMEI是一个全球唯一的设备标识符。如果需要在设备中配置IMEI号码通常不需要手动设置,很多时候模组会自动获取并与SIM卡,你可以用类似下面的 AT 指令:

bash

AT+CGSN
这个指令会返回设备的 IMEI 信息。如果没有返回或者需要设置某些参数,可能需要联系设备的制造商或者运营商了解更详细的步骤。

网友A:
可以从运营商处获得这个信息

网友A:
使用 AT+CGSN 查询当前的 IMEI。
使用 AT+CREG=1 或 AT+COPS=1 注册到网络。
使用 AT+CSQ 检查信号质量。
配置 APN 以连接到数据网络(例如,AT+CGDCONT=1,"IP","your_apn")。
如果需要手动发送序列号或其他信息,使用相关的 AT 指令(如 AT+SETIMEI)。

网友A:
向某个运营商或服务器发送注册请求,也许会有特定的 AT 指令格式。

网友A:
建议查阅你所使用的 ML307A 4G 模组的 AT 指令手册

网友B:
看下手册里怎么写的吧

楼主:
现在连上TCP服务器了,可是发送一条数据就断掉

网友C:
可以通过 AT 指令与 ML307A 4G 模块通信

网友:
模组的序列号还有啥用啊?

网友D(2025-04-08):
你也可以试试AT+CGMR看下固件版本,有些模组厂商会把SN和IMEI都打印在这。

网友E:
ML307A用的是移远的芯片吧?他们家的一般用AT+QGSN命令能读到全部序列号信息。

网友F:
如果是通过AT指令绑定设备,那一般就是AT+QCSQ看看信号,确认模块工作正常后,再发IMEI。

网友G:
建议你先确认模组已经注册到网络,AT+CREG?返回是1再开始注册平台,不然发序列号也没用。

网友H:
我这边用ML307A注册OneNET,就是扫二维码得到IMEI,然后用MQTT client ID里填进去,能连上。

网友I:
你扫出来那个第一个是IMEI,第二个应该是模组的出厂序列号,用AT指令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J:
一般用AT+CGSN可以读取IMEI,看是不是跟你扫的那个一样。

网友K:
如果是要注册模组,很多平台都是用IMEI作为唯一标识,那个“864...”就是你要用的。

网友L:
有些平台还会用到模组的SN号,试试AT+GSN或者AT+CGSN=1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M:
看你用的什么平台注册了,比如OneNET、阿里云,有的只要IMEI,有的要双重验证。

网友N(2025-11-05):
先确认模组已经注册到网络,AT+CREG?返回是1再开始注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