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Motor Control Driver开发板最简单的六步换相法

楼主(2024-12-26):
换相的原理
  • BLDC电机的换相遵循六步换相逻辑。
  • 电机每旋转360°电气角,需要经历6个换相步骤,每步切换两相通电,一相断电(两两导通)。
  • 换相的时间点由转子的当前位置(或角度)决定,通常由霍尔传感器或反电动势信号检测转子位置。
六步换相表下表展示了三相绕组在每个换相步骤中的通电状态(H=高电平,L=低电平,X=断开):
每一步换相,都有两相导通,一相断开。六个步骤循环,完成一个电气周期。基于反电动势的换相
  • 原理: 通过检测未通电相的反电动势信号,判断转子位置,从而决定换相时刻。
  • 步骤:
    • 在每个换相周期,检测未通电相的反电动势零点。
    • 根据零点信号,计算延迟时间(转子需要移动30°电气角)。
    • 在延迟时间后切换下一步换相状态。
开环换相
  • 原理: 在电机启动阶段(无位置反馈时),通过固定的时间间隔切换换相步骤。
  • 步骤:
    • 按预设的换相表逐步切换通电相。
    • 随着电机加速,逐渐缩短换相间隔,最终切换到闭环控制。

换相的实现PWM调制
  • 在每个换相步骤中,使用PWM信号控制通电相的占空比,调节电机的速度和功率。
  • 通常,高侧MOSFET由PWM控制,低侧MOSFET接地。
换相时序
  • 换相必须精准同步转子的位置,过早或过晚都会导致转矩损失甚至振动和噪声。
  • 使用霍尔传感器或反电动势信号,计算当前电角度,并切换下一步换相状态。
换相中的关键点换相时刻
  • 换相必须发生在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相差约90°电气角的时刻,才能保证最大输出扭矩。
  • 如果使用反电动势检测,零点后延迟30°电气角触发换相。
换相精度
  • 低速时,信号噪声可能干扰换相判断,建议在信号上添加滤波。
  • 高速时,控制系统必须实时响应,保证换相无延迟。
防止短路
  • 每次换相时要避免上下桥臂同时导通(直通短路),可以设置死区时间。

网友A:
电流检测没有加入进行闭环控制嘛?

网友B:
六步换相法很经典的开发

网友C:
换相的时间点由转子的当前位置(或角度)决定

网友D:
Motor Control Driver开发板最简单的六步换相法

网友E(2025-01-25):
六步换向非常不错的设置

网友F:
经典的电机操作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