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防反接电路有哪些推荐?

楼主(2024-12-26):
今天有电路因为反接烧了,防止电源反接得电路有哪些?

网友A(点评):
太常见了,线多了连错一个有可能就烧了

网友B:
二极管mos管进行设计

网友C:
防反接电路是一种用于防止电源正负极接反而导致电路损坏的保护电路

网友D:
通过在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二极管,利用其单向导电性来防止电源接反

网友E:
使用整流桥将电源的正负极性自动纠正,无论输入电源的极性如何,输出始终是正确的极性

网友F:
整流桥会产生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同样存在功耗和发热问题

网友G:
结合保险丝和稳压管来实现防反接功能。当电源极性接反时,稳压管导通,保险丝熔断,从而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H:
使用NMOS或PMOS管作为开关元件,当电源极性正确时,MOS管导通,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极性接反时,MOS管截止,电路不工作

网友I:
网上有好多防反接的电路啊,你咋不去学学呢

网友J:
一般都是二极管,直流的话二极管比较稳

网友K:
其实你也可以用桥,整流桥虽然是对交流使用,但是直流也可以

网友L:
其实你做个盲插的座子就好了,反了不好使呗

网友M:
一般也有用mos的,比较好用,而且没有压差的损耗

网友N:
这个得看你的具体电路的,一般建议使用MOS防反接

网友O:
比较器 + MOSFET 防反接电路,这种你查查,也可以,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P:
还是直接用二极管吧,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Q:
继电器防反接电路,使用继电器控制电源通断,但是这种成本高

网友R:
一些厂商提供了专用的防反接 IC,集成度高,性能优异,这种你可以考虑考虑的

网友S:
如果功耗不大,使用二极管最简单,如果功耗大,就要使用MOS管了。

网友B:
防反接电路很有必要的

网友T(2025-03-25):
通常使用 N-channel 或 P-channel MOSFETs 来构建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U:
常用防反接措施,二极管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