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蒸汽发生器的保护装置包括哪些

楼主(2024-12-27):
蒸汽发生器的保护装置主要有安全阀、压力表、水位表;
        安全阀
        一.安全阀的类型
        工业锅炉上常用的安全阀,根据阀芯上加压装置的方式不同可分为静重式、弹簧式、杠杆式三种;根据阀芯在开启时的提升高度不同可分为微启式、全启式两种。
        如以d为阀座喉径,h为阀芯提升高度。当h≥(1/4)d时,称为全启式;当h在(1/40)d~(1/20)d时,称为微启式。
        微启式安全阀的阀芯外径与阀座密封面外径一致或略大一些。当蒸汽流出时,阀芯受到向上托力升高的高度较小,其启闭动作比较迅速,一般适用于液体介质的泄压。
        全启式安全阀,在其阀芯上都有较大的阀盘。当蒸汽流出时,可产生较大的托力,使阀芯升高很多。这种安全阀启闭比较缓和,排气量大,回座性能好,适用于气体介质的泄压。
        二.安全阀的型号
        安全阀的型号、规格和参数,主要包括安全阀的连接方式、结构型式、密封材料、阀体材料及公称压力和公称直径等,详见下节内容。
        对于弹簧式安全阀,由于弹簧本身的特性,每种弹簧的压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一种公称压力的弹簧式安全阀就配有不同压力级的弹簧,在一定压力级范围内使用时,安全阀能够保证一定的灵敏度。选用时,必须根据蒸汽发生器工作压力所要求的安全阀开启压力来选择安全阀,并提出弹簧的压力级别。蒸汽发生器上常用的弹簧式安全阀的密封压力级别见下表。选购时,若不提出明确要求,则一般都按PⅤ级供货。

网友A(2025-04-19):
安全阀的种类和开启方式确实很重要,全启式和微启式各有适用场景,选择时需要根据介质特性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