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UV灯珠,蓝灯和紫灯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4-12-27):
有一块灯板,输入电压是24.9V。原产品是六颗紫灯串联,测得两端电压为21.9V。后续要改为三个蓝灯和三颗紫灯串联,目前实测六颗蓝灯串联电压为17.6V,三蓝三紫串联电压为8.8V,三蓝三紫串联时,蓝灯亮,紫灯不亮。从灯珠厂家得知,紫灯的导通电压比蓝灯高0.2V,紫灯波长为365,蓝灯波长为465,想请教为什么蓝紫灯串联,紫灯会不亮。

网友A:
电流不够

网友B:
两个灯的功率不一样,串联的电流不足以让紫灯电量

网友C:
你们路子是真野啊,不同颜色的灯都敢串联

网友D:
三蓝三紫串联电压为8.8V,这个数据有误。 三蓝三紫串联都会亮,只是功率分配有可能不合适,分别测下管压

网友E:
应该并联的,而且还要均流控制才能保证亮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灯的功率不一样,串联的电流不足以让紫灯电量

是的,昨天下午我用并联的方式做了测试,并且在蓝灯那一路串了一颗电阻,现在可以同时点亮蓝灯和紫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路子是真野啊,不同颜色的灯都敢串联

我新手小白,不太懂。因为原来的灯板是六颗串联的,上面领导说想要试试两种不同颜色的灯一起,我就试了一下,发现只能亮一种颜色的灯,现在知道了,串联实现不了,需要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蓝三紫串联电压为8.8V,这个数据有误。 三蓝三紫串联都会亮,只是功率分配有可能不合适,分别测下管压 ...

数据是实测的,应该不会有误。目前已经解决,串联方式实现不了两种灯同时点亮,昨天下午已采取并联的方式,并且在蓝灯那一路串一颗电阻,以达到两路电压一致,同时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并联的,而且还要均流控制才能保证亮度一致

是的,现已采取并联方式点亮两种颜色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电路中电流相同,紫灯导通电压高于蓝灯,导致分压不均。

昨天我自己推测也是这个原因,现在用并联可以解决,而且还要在蓝灯那一路串联一颗电阻就可以实现

网友G:
很正常啊,你的压降不够啊,就算你点亮了过一阵子其中一个灯必坏,不信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正常啊,你的压降不够啊,就算你点亮了过一阵子其中一个灯必坏,不信可以一试。 ...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