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谁做过摩托车、电动车车灯开发的?怎么大灯总成的电池输入接口对车架GND都会有一个电...

楼主(2024-12-27):
谁做过摩托车、电动车车灯开发的?怎么大灯总成的电池输入接口对车架GND都会有一个电池电压呢?很奇怪。毕竟都还没接电池上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车架 搭铁 都是 负极

网友B:
可能是电容效应,车架对车的任何导线都会形成电容,这个电容里的电如果没有东西释放掉,可能会保留比较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容效应,车架对车的任何导线都会形成电容,这个电容里的电如果没有东西释放掉,可能会保留比较长的 ...

一直都有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架 搭铁 都是 负极

你说的负极是电池的负极还是保护板的负极  这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有这个电压

那就肯定有别的地方有小电池,防盗报警器里面?

网友C:
是电动摩托车还是油车?你可以量一下电瓶的负极和车架看看,看下电瓶的负极是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动摩托车还是油车?你可以量一下电瓶的负极和车架看看,看下电瓶的负极是怎么连的。 ...

图画的很清楚了  电池要经过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