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w32L010 RTC唤醒问题

楼主(2024-12-27):
#21ic问答#
想问下CW32L010 RTC唤醒问题,做心跳设计,心跳间隔在4~5分钟这样子,研究了下010的RTC,LSI 是32.8khz,AWTPR预分频16,AAR计算下来最长也就20s,那个日历唤醒写死了只有单位1的,只能自己算时间闹钟唤醒吗?会不会比较耗电?

楼主:
以及有没有010的时间戳唤醒的example?

网友A:
CW32L010的RTC自动唤醒功能,就能实现长时间的间隔唤醒。
1、以PSC1 默认值为 0,PSC2 默认值为 0x3FFF,fTICKCLK = 2 Hz。
2、RTC_CR2.AWTSRC = 1, 选择唤醒定时器计数时钟来源为TICKCLK。
3、RTC_CR2.AWTPRS = 3, 唤醒定时器计数时钟预分频DIV16:2/16=1/8Hz。
4、RTC_AWTARR = 39,则自动唤醒定时器定时周期 =(RTC_AWTARR+1)/ (1/8)=32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32L010的RTC自动唤醒功能,就能实现长时间的间隔唤醒。
1、以PSC1 默认值为 0,PSC2 默认值为 0x3FFF,fT ...

感谢版主,原来是我没看懂手册,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32L010的RTC自动唤醒功能,就能实现长时间的间隔唤醒。
1、以PSC1 默认值为 0,PSC2 默认值为 0x3FFF,fT ...

版主,需要配置中断吗,按照你的代码,加上配置中断,程序就会卡主在这个RTC_ITConfig这里
    RTC_Cmd(DISABLE); //  停止RTC,保证正确访问RTC寄存器
    CW_RTC->CR2_f.AWTEN = 1;
    CW_RTC->CR2_f.AWTSRC = 1; // 配置TICKCLK时钟源
    CW_RTC->CR2_f.AWTPRS = 3; // DIV分频16
    CW_RTC->AWTARR_f.ARR = 9; // 90s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L);
    RTC_ITConfig(RTC_IT_AWTIMER, ENABLE);
    NVIC_EnableIRQ(RTC_IRQn);
    RTC_Cmd(ENABLE);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需要配置中断吗,按照你的代码,加上配置中断,程序就会卡主在这个RTC_ITConfig这里
    RTC_Cmd(D ...

版主,我把ITCONFIG改成                        CW_RTC->IER_f.AWTIMER = 1; 代码不卡了,但是只开了GPIOA GPIOB RTC,而且GPIO未使用的引脚改成了高阻态,睡眠电流200ua,,请问你能帮我测试下我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原来是我没看懂手册,我去试试

解决了版主,有个口漏电流,现在1ua了非常感谢

网友B:
RTC自动唤醒功能,就能实现长时间的间隔唤醒。

网友C:
请问,一个口漏电流这个是怎么检测到的?或者后续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D:
CW32L010的RTC模块确实有一些限制,特别是AWTPR预分频和AAR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E:
由于RTC的日历唤醒功能只能设置单位1的唤醒时间,你可以通过多次唤醒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一般来说,你可以设置RTC在20秒后唤醒,然后在唤醒后再次设置RTC唤醒时间为20秒,重复多次直到达到4~5分钟的总时间。

网友G:
在每次RTC唤醒后,使用一个软件计数器来记录唤醒次数,当计数器达到预设值(例如12次,对应4分钟)时,执行心跳任务

网友H:
使用多次唤醒和软件计数器的方式会增加一些功耗,因为每次唤醒都会导致MCU从低功耗模式中退出,执行一些代码后再进入低功耗模式。不过,这种方式的功耗增加通常是可控的,具体取决于唤醒频率和唤醒后的处理时间。

网友I:
多次唤醒和软件计数器会导致一些软件层面的问题发生

网友J:
其实也是可以的

网友K(2025-03-04):
用多次唤醒和软件计数器

网友L:
根据RTC的时钟源和预分频设置,计算并配置AWTIMER的自动唤醒时间。
例如,如果RTC的时钟源为LSI(32.8kHz),并且预分频为16,则可以通过设置AWTIMER的ARR值来实现所需的唤醒间隔。

网友M:
设置RTC在较短的间隔(如20秒)内唤醒。
在每次RTC唤醒后,使用一个软件计数器来记录唤醒次数。
当计数器达到预设值(例如12次,对应4分钟)时,执行心跳任务。

网友N:
尽量减少唤醒后执行的任务量,以缩短MCU在低功耗模式外的停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