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嘉立创电热膜/加热膜/发热片布线原理与设计指导(二)

楼主(2024-12-27):
在之前的《布线原理与设计指导》中,我们学习了方形电热膜如何布线,接下来我们将学习异形电热膜的画法,如下图:

接下来,我们拿这个客户的要求(电阻是6欧姆)来举例:

首先我们要知晓该发热膜的相关参数,电阻,电压,功率,工作温度等,如果没有提供电阻焊,可以根据公式算出电阻R=U*U/P,。说白了,布线第一步,就是要明确电阻(为后面用EXCEL公式来布线做准备)。
算出实际布线区域面积,然后开根号,即可得到正方形的边长(即换一种思维,把异形区域的布线面积转化为常规方形的),下图实际布线面积,就等于最大圆的面积,减去四个通孔的面积。
大圆的面积是804
四个通孔的面积:
三个相同的通孔36.3*3=108.9
另一个稍小的通孔:7.07
实际布线面积=804-108.9-7.07=688.03 ,688开根号,即可得26*26MM的正方形

在公式中,输入长宽,电阻(这些数据是一定的,不可改变的),试着改变一些可变的参数(如材料的电阻率,厚度,发热丝的组数,及宽度),查看红色区域,线的中间间距,发热丝的间距,以及线宽是否均匀,调整好后即可布线。

4.布线时需注意:
先按外形每边缩小2MM(加热区域与外形一般要预留2到4MM的空间,板小就预留少一点,板大就预留多一点),四个通孔与加热区域也要保持预留空间,每边也要加大2MM左右。
布完线后,尽可能导圆角,计算所布线的总长度254MM,在反推线宽一栏中输入实际线长254MM,即可得到线宽1.03MM。

布完线,在嘉立创电热膜进行打样,就可以得到一张漂亮的电热膜啦!

图片仅用于举例展示

形状很特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