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宣传] 请问有哪一款arm芯片集成了RAM与FLASH呢

楼主(2024-12-27):
请问有哪一款arm芯片集成了RAM与FLASH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高性能MCU吧

网友B(2025-02-28):
STM32F4系列 配备更高性能的Cortex-M4处理器,适用于要求较高的应用,如音频处理或控制系统。

网友C(2025-03-31):
许多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都集成了内置的RAM和FLASH。

网友D:
MM32F0270系列。

网友E:
MM32G0001系列搭载48MHz Arm Cortex-M0内核,提供16KB Flash和2KB SRAM。

网友F:
MM32F0120搭载Cortex M0内核,主频高达72MHz。

网友G:
应该高性能的都有相关ram和flash

网友H(2025-05-10):
外置吧,内置的少

网友I:
话说内部不都有flash的吗,但是就是有些小

网友J:
我觉得你不如问问代理商或者FAE试试

网友K:
一般都是支持外置,用FSMC这种

网友L:
你可以考虑用外置的,比较靠谱一些的

网友M:
Ram不知道,但是集成flash的比较多

网友N:
你最好看看类似于能跑linux这种的芯片,但是灵动好像没有

网友O:
你需要多大的flash和arm啊?

网友P:
这个得看看你需求,不过灵动估计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Q:
直接问问灵动的技术支持吧,他们人很好,而且你描述你的需求多一些,他们能给你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