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B-025控制PWN输出的处理逻辑

楼主(2024-12-27):
MB-025自身提供的例程中,使用定时器3在生成PWM时,需要做以下工作:
1、设置定时器时钟源和预分频器(PSC),数据关系到PWM的周期。
2、设置PWM输出通道所在GPIO口的工作时钟。
3、设置自动装载寄存器ARR,设置重复计数上限值。该数据用来设置PWM的周期。
4、设置定时器的比较模式寄存器 1CCMR1),配置和输出PWM通道有关的信息。
5、设置定时器的比较使能寄存器(CCER),设置输出极性、是否互补等信息。
6、设置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 1(TIMx_CR1),设置计数方向、对齐模式、死区长度等信息。
以上处理,由分析程序而得。

网友A(2025-03-04):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决定了PWM的周期。例如,如果系统时钟为72MHz,想要设置PWM周期为1ms,则ARR应设置为7200-1

网友B:
通过设置RCC_APB1ENR寄存器中的TIM3EN位来使能TIM3时钟

网友C:
配置GPIO引脚
设置AF模式:将GPIOB的AFRL寄存器的AFR4位设置为复用功能模式(AF)。
设置推挽输出:配置GPIOB的CRL寄存器,将PB4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D:
根据需要的唤醒时间间隔,选择合适类型的定时器。例如,对于较长时间间隔的唤醒任务,可以选择具有较宽定时范围的定时器;对于短时间间隔的任务,可选择高速定时器

网友E:
预分频器用于降低定时器计数器的输入频率,从而影响PWM的频率

网友F:
在主程序中,可以动态调整CCRx的值来改变PWM的占空比,从而实现对输出功率或亮度的控制

网友G:
在使用 定时器3 生成 PWM 信号时,按照您提到的步骤,涉及到多个关键的寄存器配置和控制。

网友H:
PWM 输出通常会绑定到特定的 GPIO 引脚上。您需要确保相关的 GPIO 口时钟已经开启,并将其配置为定时器的 PWM 输出模式。

网友H:
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TIM_Prescaler 和 TIM_Period 来实现不同频率和占空比的 PWM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