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系列产品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4-12-27):
MM32系列产品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A(2025-03-01):
你指的是哪款芯片啊?

网友B:
说个具体型号,其实具体来说最好还是看数据手册

网友C:
一般都是3.3V的,有的还有5V的,有的还有支持内部DCDC的,更宽电压

网友D:
其实你就按照3.3V的设计就完美

网友E:
建议是3.3V,有的是支持5V的,可以看看

网友F:
范围没注意过,大多数都是按照3.3V设计

网友G:
大多数芯片都是支持3.3V的供电的

网友H:
范围不清楚,得具体的芯片具体分析才行

网友I:
自己找手册吧,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J:
你说的是哪款那个系列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