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的电源管理功能中,POR和PDR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4-12-27):
MM32的电源管理功能中,POR和PDR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POR是在单片机上电时,当VDD电压由低向高上升并越过规定的阈值之前,保持芯片复位状态

网友B:
我们要确保在VDD电压达到最低可靠工作电压之上后,单片机才开始正常工作,避免因电压不足导致的不稳定或错误行为

网友C:
在硬件电路设计中,必须注意电源电压的爬升速度,以及外挂存储IC是否达到正常工作电压点后再进行读写操作,否则可能导致数据出错

网友D:
PDR是在单片机掉电时,当VDD电压由高向低下降并越过规定的阈值后,在芯片内部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E:
PDR在电源电压下降到不足以维持单片机正常工作时,通过复位来防止可能的数据损坏或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F:
在设计中需要考虑PDR_ON引脚的电平控制,以及备用电源(如锂电池)与主电源之间的切换逻辑,以确保在掉电过程中系统能够正确复位并保持重要数据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