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有哪些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4-12-27):
MM32有哪些低功耗模式?

网友A(2025-02-20):
MM32微控制器(MCU)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功耗需求。

网友B:
睡眠模式CPU状态:CPU停止工作。外设状态:所有外设(包括CPU外设如NVIC、SysTick等)继续运行

网友C:
停机模式所有内部时钟(如1.8V部分供电的时钟、PLL、HSI、HSE振荡器等)被停止。寄存器与RAM:保持寄存器和RAM的内容不丢失。唤醒方式:通常通过RTC(实时时钟)或特定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D:
停机模式,标准的停机状态,保持寄存器和RAM内容。

网友E:
深度停机模式,在停机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功耗,但仍然保持寄存器和RAM内容

网友F:
待机模式,比如整个1.8V供电区域被断电,PLL、HSI、HSE振荡器也被关闭。除备份寄存器外,所有寄存器和SRAM的内容丢失。

网友G:
一般就是待机模式吧,不过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特定事件唤醒,唤醒后相当于复位MCU,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H:
低功耗运行模式CPU和外设都在运行,但系统工作时钟被限制在较低频率(如2MHz以下)。

网友I:
可以从低功耗运行模式切换到其他低功耗模式或正常运行模式,也可以从正常运行模式切换到低功耗运行模式。

网友J:
关机模式内部所有的稳压器都被关闭,BOR(棕色故障复位)关闭。

网友K:
睡眠模式功耗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