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在运行模式下,如何降低MM32的功耗?

楼主(2024-12-28):
在运行模式下,可以通过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关闭APB和AHB总线上未被使用的外设时钟等方式来降低功耗。

网友:
MM32 的功耗与系统时钟频率成正比,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尽可能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如将系统时钟从较高频率设置为满足任务处理要求的较低频率

网友A:
对于输出引脚,在不需要输出信号时,将其设置为低电平或高电平,避免引脚频繁翻转带来的功耗。

网友B:
MM32微控制器的一些外设支持低功耗模式,如LPTIM(低功耗定时器)、LPUART(低功耗通用异步收发器)等,可以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降低功耗。

网友C:
将 APB 和 AHB 总线上未被使用的外设时钟关闭,如 SPI、I2C、UART 等外设,在不需要使用时禁止其时钟,停止工作,减少功耗

网友D:
将未使用的 I/O 引脚设置为低功耗状态,如输入模式并上拉或下拉,避免引脚处于高阻态或不确定状态,防止产生额外的功耗。

网友E:
对于MCU低功耗应用主要就是定时唤醒和休眠,来实现低功耗的目的。

网友F:
MM32微控制器提供了多个外设时钟控制寄存器,可以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以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G:
将未使用的GPIO引脚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电流消耗。

网友H:
MM32 MCU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如GPIO、UART、SPI、I2C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并非所有外设都会被用到。因此,在运行时,可以关闭那些未使用的外设时钟,以减少不必要的功耗。这通常可以通过配置相关的时钟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I:
系统时钟频率越高,功耗通常也越高。通过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可以减少CPU的工作负载,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J:
这个是综合指标进行相关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