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的PVD功能是什么,如何设置和使用?

楼主(2024-12-28):
    • MM32内部自带PVD(Programmable Voltage Detecto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功能,用于对MCU供电电压VDD进行监控。
    • 通过电源控制寄存器中的PLS

12:9

位来设定监控电压的阀值,这些位用于选择PVD监控电源的电压阀值,例如1.8V、2.1V、2.4V、2.7V、3.0V、3.3V、3.6V、3.9V、4.2V、4.5V、4.8V等。
* 当VDD下降到PVD阀值以下或上升到PVD阀值之上时,根据外部中断的触发设置,就会产生PVD中断。用户可以在中断程序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执行紧急关闭任务,保存系统数据,保护外设等。

网友A:
产生PVD中断之后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B:
PVD(可编程电压检测器)功能用于对系统电源VDD进行监测。

网友C:
MM32的PVD(Programmable Voltage Detecto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功能是一种内置在MCU中的电源监控功能,用于实时监测MCU的供电电压

网友D:
当供电电压下降到预设的阈值以下时,PVD会生成一个中断信号,通知MCU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如保存重要数据、关闭非必要的外设等,以防止因电压过低而导致的数据丢失或硬件损坏

网友E:
可以设置和使用MM32的PVD功能,以实现在电压异常时的及时响应和保护

网友F:
当VDD下降到用户设定的阀值以下或上升到阀值以上时,PVD可以产生中断信号,以便用户在中断程序中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G:
PVD通过电源控制寄存器中的PLS位来设定监控电压的阀值,并与外部电压进行比较以监控电源状态

网友H:
通过设置PWR_CR寄存器中的PLS[2:0]位来选择监控电压的阈值。这些位可以选择8个不同的电压阈值。

网友I: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功能,还需要配置外部中断寄存器,将PVD连接到相应的中断线上,并设置中断触发方式为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或两者都触发。

网友J:
通过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中的 PLS 位来选择 PVD 监控电源的电压阈值

网友K:
PVD功能的配置主要涉及两个寄存器:电源控制寄存器和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

网友L:
用于监控MCU供电电压VDD的变化,并在电压超出用户设定的阈值时产生中断的功能。

网友D:
当电源电压低于设定的阈值时,PVD可以触发一个中断或者重置微控制器,从而保护系统免受低电压的影响。

网友M:
功能是用于对 MCU 供电电压 VDD 进行监控

网友N:
PVD中断事件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16线,当VDD电压达到设定的阀值时,如果外部中断寄存器中的相应位已使能,则会产生PVD中断

网友O:
当VDD电压低于预设的阀值时,PVD会触发一个中断,通知软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网友P: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PVD阀值电压,以确保MCU在供电电压下降时能够及时响应并采取保护措施。

网友Q:
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中的PVDE位来使能PVD。

网友R:
要先使能电源管理模块的时钟,以便后续对 PVD 进行配置和操作。

网友S:
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当电池电量耗尽导致电压下降时,PVD可以及时检测到这一变化,并触发中断以执行数据保存等操作,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T:
电路上储能电容的大小会影响PVD能处理的代码量。如果储能电容较小,那么在掉电瞬间可能无法处理太多代码,因此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储能电容

网友U:
通过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中的PVDE位来使能PVD功能。

网友M:
当PVD检测到电压变化时,会产生一个中断。需要配置外部中断线16(EXTI16),使其能够响应PVD事件。

网友V:
PVD主要用于监测芯片内部的工作电压。当监测到的电压达到或超过设定的阈值时,就会触发相应的动作。

网友O:
PVD 检测到电压超出或低于设定阈值并产生中断后,系统会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W:
通过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如PWR_CR)中的PLS位来选择PVD的阀值电压。不同的PLS位组合对应不同的阀值电压,如1.8V、2.1V、2.4V等。

网友X:
通过电源控制寄存器中的 PLS 位来设定监控电压的阈值,可选择如 1.8V、2.1V、2.4V、2.7V、3.0V、3.3V、3.6V、3.9V、4.2V、4.5V、4.8V 等不同的阈值。

网友Y:
PVD 中断通常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 16 线,需要在外部中断寄存器中使能该中断线,允许 PVD 中断请求得到响应

网友Z:
PWR->CR |= PWR_CR_PVDE; 使能PVD。
PWR->CR &= ~PWR_CR_PLS_Msk; 和 PWR->CR |= PWR_CR_PLS_2_2V; 设置PVD阈值为2.2V。
配置EXTI16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PVD事件。

网友AA: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尽快执行紧急处理任务,以避免因处理不及时而导致的系统损坏或数据丢失。

网友AB:
这有助于确保芯片在正常的电压范围内工作,防止因电压过高而可能导致的芯片损坏或者异常工作状态。

网友AC:
在一些情况下,例如电源波动或者外部干扰导致电压异常升高时,PVD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机制。比如及时触发复位操作或者向系统发出警告信号,使系统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进一步的损害。

网友AD:
MM32的PVD(Programmable Voltage Detecto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功能是一种用于监视MCU供电电压VDD的特性。

网友AE:
根据系统的需求,设置 PVD 中断的优先级,确保在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能够按照预期的顺序进行处理

网友AF:
PVD的阀值电压可以通过编程设置,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AC:
当VDD超出用户所设置的阈值时,可以触发中断,从而进行报警或者所需的操作。

网友AG:
当VDD电压下降到设定的阀值以下时,PVD会产生一个中断,通知软件执行紧急处理任务,如数据保存和外设保护等。

网友D:
在主程序中,可以通过查询相关的状态标志位来实时了解 PVD 的监测状态,例如检查电源控制 / 状态寄存器(PWR_CSR)中的 PVDO 标志,以确定 VDD 是高于还是低于 PVD 的电压阈值,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AH:
当 VDD 下降到 PVD 阈值以下或上升到 PVD 阈值之上时,根据外部中断的触发设置,就会产生 PVD 中断。用户可以在中断程序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执行紧急关闭任务、保存系统数据、保护外设等

网友AI:
可以用PVD来检测供电电压的变化

网友AJ:
当电源电压降至设定阈值以下时,pvd可以触发中断或复位微控制器,保护系统免受低电压影响。

网友AK:
功能用于监控mcu、电源电压、vdd

网友AL:
根据系统要求设置pvd中断优先级,以确保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它们可以按预期顺序处理

网友AM:
将功率控制寄存器(pwr_cr)中的pvde位置1,以使能pvd。

网友AN(2025-02-03):
pvd的阈值电压可以编程以适应不同的应用要求。

网友AO:
当vdd超过用户设置的阈值时,可以触发一个中断来启动报警或所需的操作。

网友AP:
Pvd可用于检测电源电压的变化

网友AQ:
MM32的PVD(压力真空压差检测)功能用于监测气体或液体系统中的压力变化。设置和使用时,需根据具体型号和应用场景配置相关参数,通过编程实现压力数据采集和控制。

网友AK(2025-03-14):
为了保证MCU在电压降低时能够及时响应并保护自身,我们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PVD阀值电压。

网友AR:
PVD主要是用来监控芯片内部的工作电压的。这样,我们就能保护芯片不受损害。

网友AR:
PVD监测系统电源电压VDD,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AS:
可以用电压检测芯片监测VDD,将其输出与阈值比较,触发中断。

网友AT:
开启电源管理模块时钟,才能设置PVD。

网友AU:
监控MCU供电电压Vdd,确保芯片稳定运行。

网友AV:
中断处理得快,要不会让系统阻塞不能处理其他功能了。

网友AW:
PVD功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能够帮助用户确保系统在各种电压条件下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