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求助,083 的UID问题。

楼主(2024-12-27):
怎么读取083 的UID, UID的物理地址是多少? Jlink能不能读取到?  请大神门指教。谢谢。

网友A:
UID的物理地址通常是不公开

网友B:
数据手册或技术文档中通常不会直接提供UID的物理地址。

网友C:
可以用lksflash读取芯片的ID

网友D:
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cn/LKS08X-ID%E8%AF%BB%E5%8F%96%E6%B5%81%E7%A8%8B.html
参考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