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现在哪个版本的AD相对稳定好用

楼主(2024-12-27):
以前一直画双面板,最多偶尔4层板,蛇形等长线。
AD Summer09一直在用,之前AD18左右版本的时候用过,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crack的问题。现在2024年底了,我看版本都已经到25了,也不知道哪个版本好用,想再试试。

现在准备画BGA、DDR板子,高版本的不知道用起来是不是更方便。

另外我看半导体原厂demo板子都是用的allegro画的板子,有必要学那个吗,年龄上来了,不想在学习研究工具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了。

另外allegro或者pads画的原理图和PCB能不能用AD打开。

AD用了这么多年习惯了,不想换了。

楼主:
刚装了个AD22.0.2,启动速度和AD09差不多,晚点再发使用体验反馈。

网友A:
赶紧换个新的,乘ad还没改得面目全非时先适应着,否则再过几年就真的面目全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换个新的,乘ad还没改得面目全非时先适应着,否则再过几年就真的面目全非了 ...

一怒之下我把allegro也给装上了
版本是 17.4-2019
这个装起来太麻烦了,之前曾经装过,没有装成功好像。这次装成功了。

楼主:
现在电脑上AD和allegro同时存在,不过平时都是用AD。allegro安装是为了打开别人的图纸。不得已才安装的。

网友B:
找每个版本后缀最大的呗

网友C:
AD稳定,无需换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稳定,无需换工具。

AD可以不换,版本总得升级吧,对AD来说,换个版本就等于换了个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可以不换,版本总得升级吧,对AD来说,换个版本就等于换了个软件

感谢回复

网友D:
俺用的9 太慢,换10 有些莫名其妙问题,不想升级新版本。记得以前,有个更低版本,用着没发现啥问题。记不得是那个版本了。反正就是画板子,够用就行

网友E:
要分的,如果要没有改之前AD16最稳定,大改之后17 18最卡,你至少20以上才会好一点。

网友F:
从09到17,每个版本的末尾版本,都试过,感觉16的最好用,16.19版

网友G:
24的启动很快,建议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的启动很快,建议这个版本

又装了个AD23.11.1比AD22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装了个AD23.11.1比AD22好用

用习惯了都差不多

网友H(2025-03-04):
AD25.3.2,AD25.3.3试用了一下,有BUG,或者我自己不会用吧。AD24哪个子版本比较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