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ZMT6应用笔记 - CANFD

楼主(2024-12-27):
基于GD32H757 , 实测CAN-FD通讯速率7-8Mbps , 附源码

GD32H757 CAN-FD应用笔记.pdf

GD32H757ZMT6 开发板原理图.pdf

网友A:
CANFD是对经典CAN协议的增强,旨在满足现代系统对更高数据速率和更大数据负载的需求

网友B:
相较于传统CAN协议,CANFD允许单帧数据长度从8字节增加到64字节,并且数据段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8 Mbps,从而显著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灵活性

网友C:
CANFD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传统的CAN协议最大速率为1 Mbps,而CANFD可以支持高达8 Mbps甚至更高的速率

网友D:
传统的CAN帧最大负载为8字节,而CANFD帧可以传输多达64字节的数据

网友E:
CANFD引入了改进的错误检测和纠正机制,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和数据完整性

网友F:
CANFD采用了两种位速率,从控制场中的BRS位到ACK场之前为可变速率,其余部分为原CAN总线用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