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l010怎么使得定时器尽量准确?

楼主(2024-12-27):
我是使用BTIM1设置100us定时,用查询方式,反转的频率在117us左右,怎么尽量减少这个误差?主频4mhz
代码如下:PSC 是3 也就是分完频1MHZ

楼主:
void testBTIM(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 Configure the GPIO_LED pin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__SYSCTRL_BTIM123_CLK_ENABLE();
    CW_SYSCTRL->APBEN2 |= SYSCTRL_KEY | SYSCTRL_APBEN2_BTIM123_Msk;
        CW_BTIM1->SMCR_f.SMS = 0;
    CW_BTIM1->CR1_f.ONESHOT = 1;
    CW_BTIM1->PSC = 3;

    while (1)
    {
        BTIM1_DELAY_US(100);
        PB03_TOG();
        /* code */
    }
}

// BTIM1 基地址
static const uint32_t BTIM1_BASE = 0x40004800;

// 定义 BTIM1 寄存器地址(static 限制作用域)
// 定义 BTIM1 寄存器地址
#define BTIM1_CNT (*(volatile uint32_t *)(BTIM1_BASE + 0x24)) // 计数寄存器
#define BTIM1_CR1 (*(volatile uint32_t *)(BTIM1_BASE + 0x00)) // 控制寄存器 1
#define BTIM1_ARR (*(volatile uint32_t *)(BTIM1_BASE + 0x2C)) // 计数寄存器
void BTIM1_DELAY_US(uint16_t us)
{

    BTIM1_ARR = us;
    // CW_BTIM1->ARR = us;
    // CW_BTIM1->CNT_f.CNT = 0;
    // CW_BTIM1->CR1_f.EN = 1;
    BTIM1_CNT &= 0xFFFF0000;
    BTIM1_CR1 |= 0x01;

    while (1)
    {
        if (CW_BTIM1->ISR_f.UIF == 1)
        {
            CW_BTIM1->ISR;
            CW_BTIM1->ICR_f.UIF = 0;
            break;
        }
        /* code */
    }
}

网友A:
感觉需要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现在国产芯片太多太杂了,你问的型号可能用的很少,最好有原厂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testBTIM(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试试如下操作,能减小定时误差:
...
CW_BTIM1->CR1_f.ONESHOT = 0; //BTIM初始化为连续计数模式
...

void BTIM1_DELAY_US(uint16_t us)
{
    CW_BTIM1->CNT = 0;
    while(CW_BTIM1->CNT < us);
}
提高HCLK频率,可以减小调用BTIM1_DELAY_US()的时间,或者直接将子函数中的那两句定义为宏。

网友C:
使用系统内部的时钟源,通常是较为稳定的时钟,适合用于高精度定时。

网友D:
选择合适的计数模式,如单次计数或连续计数模式。
通过控制寄存器BTIMx_CR1的ONESHOT位域来选择计数模式。

网友E: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定期对定时器进行校准,以确保其精度。这可以通过比较定时器的输出与一个已知的精确时钟源来实现。

网友F:
CW32L010 有多种时钟源可供选择,如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HSI)、外部高速晶体振荡器(HSE)等。为了使定时器更准确,在对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中,优先考虑使用外部高速晶体振荡器。外部晶体振荡器通常具有更高的频率稳定性,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时钟信号。例如,一个稳定的 8MHz 外部晶振,其频率偏差相较于内部 RC 振荡器要小很多。

网友G:
如果应用对定时精度要求较高,可以考虑使用高级定时器(如ATIM)而不是基本定时器(BTIM)。高级定时器通常具有更多的功能和更高的精度。

网友H: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避免使用其他中断,以减少中断处理时间,提高定时器的响应速度和精度。

网友I:
合理布局电源线路和信号线路,以减少电源噪声和信号干扰。
使用屏蔽和接地技术来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或与其他模块同步,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时钟源。

网友J:
CW32L010提供了多种定时器,选择分辨率更高的定时器(如16位高级控制定时器)以提高定时精度。

网友K:
在使用中断方式处理定时事件,尽量减小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代码量,以减少响应时间和抖动。同时,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得当,以便快速响应定时器中断。

网友L:
如果使用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来提高其精度。CW32L010提供了内部RC振荡器的校准功能。

网友:
如果需要频繁更新定时器参数或读取计数值,考虑使用DMA来减少CPU干预,从而提高定时器的稳定性。

网友M:
通过预分频器将高频的系统时钟降低到计数器所能承受的频率范围,从而提高计数器的精度和稳定性。选择合适的分频系数可以实现更细粒度的定时

网友N:
正确设置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在系统中有多个中断源的情况下,为定时器中断分配合理的优先级,确保定时器中断能够及时响应。如果定时器中断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长时间延迟,会导致定时出现偏差。例如,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为较高的级别,使得它在需要响应时能够快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进行定时处理。

网友O:
通过调整预分频寄存器(PSC)来控制计数频率。你提到当前使用的预分频值为3,即分频后时钟频率为1MHz。确保这个值适合你的应用需求,并且可以提供足够的分辨率来实现所需的定时精度。

网友P:
如果可能的话,选择一个更稳定、更精准的时钟源作为定时器的输入时钟。例如,内部高速时钟(HSI)、外部晶振(HSE),甚至是低功耗外部晶振(LSE)。对于非常高的精度要求,考虑使用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或恒温控制晶体振荡器(OCXO)。

网友Q:
利用定时器的更新事件(如计数器溢出)来触发中断或执行其他操作。
更新事件可以作为TRGO(Trigger Output)的输出,用于实现多个定时器之间的同步或级联。

网友R:
CW32L010 的定时器一般有多种计数模式,如向上计数、向下计数和向上 / 向下计数模式。在需要精确定时的情况下,向上计数模式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这种模式下,定时器从初始值开始,每次时钟脉冲到来时计数加 1,当计数达到设定的最大值时产生溢出中断或触发其他操作。根据定时的具体要求,准确设置计数的初始值和最大值,以实现精确的定时。

网友S:
尽量减少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的处理时间,确保中断尽快返回。
如果可能,将复杂的处理任务移到主程序中,只在ISR中设置标志位。

网友T:
在程序中正确配置定时器的各项参数,如时钟源、预分频器、计数模式、自动重载值等。
使用中断或轮询方式来检测定时器的更新事件。

网友U:
温度变化可能会影响晶振的频率。如果应用对定时精度要求极高,可以考虑实现温度补偿机制。

网友G:
虑到硬件和软件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温度变化对晶振频率的影响、中断延迟等,可以在软件中采用补偿机制。例如,通过定期校准定时器的计数值或者根据实际运行环境和时间统计来调整定时器的参数。可以在系统启动时或者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对定时器进行校准,测量实际的定时偏差,并通过软件算法对后续的定时进行补偿。

网友V:
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定时器的准确性。确保电路布局合理,使用适当的屏蔽和滤波措施。

网友W:
如果MCU提供了定时器校准功能,可以定期对定时器进行校准,以补偿长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网友X:
启用定时器的自动重载功能,可以在定时器计数溢出后自动重新加载计数器,从而实现连续的定时功能。

网友I:
如果外部时钟信号存在噪声或抖动,可以通过配置TIMx_SMCR寄存器的ETF位来进行滤波。
滤波可以减少噪声干扰,提高定时器的准确性。

网友Y:
用定时器中断模式啊

网友Z:
如果定时器用于产生中断,应尽量减少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以减少定时误差。

网友AA:
32位定时器相比16位定时器,可以表示更大的计数范围,从而实现更长的定时周期和更高的精度

网友D:
使用高精度的外部晶振 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

网友AB:
嘀嗒时钟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C:
如果MCU提供定时器校准功能,则可以定期校准定时器,以补偿长期运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偏差。

网友AD:
电源波动可能会影响时钟源的稳定性,因此应确保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D:
根据所需的定时周期,合理配置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值。这两个参数共同决定了定时器的溢出周期,从而影响定时的精度。

网友E:
选择合适的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池类型,以减少静态电流和功耗。

网友AE:
定时器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钟源的精度。使用高精度的外部晶振或陶瓷谐振器作为系统时钟源,可以提高定时器的准确性。

网友AF:
CW32L010支持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内部时钟通常较为稳定,适合高精度定时。外部时钟可以通过配置TIMx_SMCR寄存器中的ETPS位进行分频和滤波,以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G:
外部时钟源可以是外部电路产生的信号,也可以是其他定时器的输出。

网友AH:
预分频器可以将高频的系统时钟降低到计数器所能承受的频率范围,从而提高计数器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I:
合理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也很重要。在定时器配置过程中,通过对时钟源进行适当的分频,可以得到适合定时器工作的时钟频率。要根据定时器的计数范围和所需的定时精度来选择合适的分频系数。例如,如果需要一个较长的定时周期,同时又要保证一定的精度,可以对较高频率的时钟源进行适当的分频,以使得定时器计数在合适的范围内。

网友AJ:
合理设置预分频器值,使得定时器计数频率适中,既不过高也不过低。
预分频器可以降低定时器计数频率,从而提高定时精度。

网友AK:
分频很重要

网友AL:
在软件中实现定时器校准功能,定期检查和调整定时器的偏差。

网友AM:
我能从滴答作响的时钟中学到什么吗?

网友AN:
要使CW32L010定时器的定时尽量准确,建议采用高精度时钟源,优化中断服务程序,以及合理配置定时器参数,确保计数稳定和计时准确。

网友AO: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避免使用其他中断,以减少中断处理时间,提高定时器的响应速度和精度。

网友AP:
波形测量很重要的额

网友AQ:
滴答定时器会不会更准确

网友AR:
使用标准的库文件会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