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采集值达到某个值后突然骤降

楼主(2024-12-28):
这是采集的运放图
第一级是跟随器
第二级是偏置电压调整加个同相放大器
第三级是关于数字电位器的同相放大器
最终输入到ADC采集
我为了缩小封装,把运放从大封装改为小封装,但还是同型号的不同封装。
然后数字电位器用了同轴数同大小的TI数字电位器。
其他没有变。
但是采集的时候发现,每次到25W左右时,就会突然骤降。
如果把数字电位器的值变大,大到一定程度,峰中间又凸起来但是两边又有很奇怪的骤降。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楼主:
再补充两个曲线图,当调整数字电位器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两种曲线。

网友A:
把数字电位器换成各电阻先确定是不是模拟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测试带数字电位器的输入与输出的波形

估计是饱和了

这个饱和会是哪里饱和了呢,按理说基准电压也是符合要求的,但奇怪的时,你看看我的新曲线图,有些情况却是顶峰是存在的,只是接近顶峰附近突然骤降了。

网友B:
示波器测量一下呗,先确定是哪一级的问题

前级的波形正常,只要调了数字电位器就会这样,或者前级手动把采集信号放大也会。

网友B:
可能是运放的供电电源范围太小,输入信号共模电压较高时可能会发生输出相位反转的情况,可以参考analog的MT-036这个指南看看。

@cxc168 :不一定,具体要看参数,这只是作为一个可能原因来对待,重点还是先测试,每级电路都仔细测测,同时考虑前级和后级电路是否存在其它影响,稳定定位精准了才好更详细的分析原因。
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不打算更换芯片,是不是可以把信号放大缩小,然后让它在一个区间内正常工作就可以了?我测试过,如果同相放大倍数是0,那么采集的最大值也不会导致这种现象。
你好,我看了资料,对比了参数确实略有差别,但是看不出是哪个共模抑制参数引起的。更改前的型号是TLV2374ID,更改后是TLV9064IPWR。后者是-0.1V,前者是-1.35V,会是这个差别吗?
感谢,我去搜索看看

网友C:
个人觉得7楼的说法是有点道理的,“可能是运放的供电电源范围太小,输入信号共模电压较高时可能会发生输出相位反转的情况,可以参考analog的MT-036这个指南看看。

你好,我看了资料,对比了参数确实略有差别,但是看不出是哪个共模抑制参数引起的。更改前的型号是TLV2374ID,更改后是TLV9064IPWR。后者是-0.1V,前者是-1.35V,会是这个差别吗?

网友D:
这刚好是你运放输出接近电源导致的!即便是轨道轨运放也要留一点余量!

网友E:
应发生了OP的相位FLIP问题,超出共模范围。查每一级OP的共模电压是否超出规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运放的供电电源范围太小,输入信号共模电压较高时可能会发生输出相位反转的情况,可以参考analog的MT ...

我重新看了下手册,我选用的这个运放支持正负8V的电源供电。然后示波器看了各级波形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唯一发现不对劲的地方是基准电源在最高信号来临附近出现了0.01V的下降,而正负电源没发现降,一个是3.3V,一个是-3.27V左右。
图1才是饱和的,图2是和前面提到的差不多情况,也是在峰附近出现了跳变,饱和时,数字电阻最大,图2则是在6到7档以后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刚好是你运放输出接近电源导致的!即便是轨道轨运放也要留一点余量!

我供电是正负3.3V,所以我应该将这个电压范围扩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发生了OP的相位FLIP问题,超出共模范围。查每一级OP的共模电压是否超出规格范围。 ...

这个要看示波器结果了,看你描述,和7楼的看法一样,也是电源范围问题,我在思考是不是电源电压范围不够大导致的,但是抓取输入信号时,这种微小差别我暂时没抓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示波器结果了,看你描述,和7楼的看法一样,也是电源范围问题,我在思考是不是电源电压范围不够 ...

信号大小与电源轨的关糸超出共模电压允许范围。相位反转是早期OP前级电路设计有BUG,现代OP应可以躲开,只少大厂的现代OP不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示波器结果了,看你描述,和7楼的看法一样,也是电源范围问题,我在思考是不是电源电压范围不够 ...

先用一个电位器代替数字电位器,先别开数字电位器的问题,如果还是复现,再往相位反转上靠,不然向数字电位器伏安特性佳。线性不佳。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大小与电源轨的关糸超出共模电压允许范围。相位反转是早期OP前级电路设计有BUG,现代OP应可以躲开, ...

应该不至于,这个运放是TI的。我还是看看能不能抓到电压突然跳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一个电位器代替数字电位器,先别开数字电位器的问题,如果还是复现,再往相位反转上靠,不然向数字电 ...

这个确实是个办法,我测试过,如果采集曲线正常时,数字电位器的值固定,然后模拟一下输入的信号变大,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我看看去掉这个电位器手动调整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供电是正负3.3V,所以我应该将这个电压范围扩大吗?

是的,最少要大于信号0.8-1.2V,为了安全,最好±5V供电。
我有个类似的调理电路,就是在5V上串了个二极管,在3V输出都收到了限制。
群里有说共模问题的,这个现象就是共模干扰现象,但本质是电源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最少要大于信号0.8-1.2V,为了安全,最好±5V供电。
我有个类似的调理电路,就是在5V上串了个二极 ...

你这个思路我验证看看,因为这个电路之前是工作正常的,仅更换了小封装运放、同轴数电位器、电荷泵供电正负电源(TI的低纹波电荷泵)。电荷泵应该没问题,接回了变更前电源仍然有问题,所以另外两个换回试试,然后也把电源范围扩大。主要是示波器上也不好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一个电位器代替数字电位器,先别开数字电位器的问题,如果还是复现,再往相位反转上靠,不然向数字电 ...

数字电位器换成了电阻,还是有问题,那就要考虑一下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运放的供电电源范围太小,输入信号共模电压较高时可能会发生输出相位反转的情况,可以参考analog的MT ...

综合了你和其他层主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运放的供电电源范围太小,输入信号共模电压较高时可能会发生输出相位反转的情况,可以参考analog的MT ...

综合了其他层主和你的想法,做了以下测试:1.数字电位器去除,直接接同等阻值得电阻上去,仍然复现。
2.将电源范围扩大,还是复现。运放供电范围是±8V,我给的是±3.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最少要大于信号0.8-1.2V,为了安全,最好±5V供电。
我有个类似的调理电路,就是在5V上串了个二极 ...

将数字电位器换成电阻还是这样,电源扩大了范围仍然是这样。
有一个新的点就是,我的正负电源由电荷泵产生,LM27762DSSR,输出能力的电压也都是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将数字电位器换成电阻还是这样,电源扩大了范围仍然是这样。
有一个新的点就是,我的正负电源由电荷泵产 ...

你把有问题的那一级,把输入二个电位及输出电位量一下,是怎么样的。再结合芯片的应用指南有无相位反转的注意事项。应是低频信号事件吧?

网友E:
把输出电容100UF先去掉。

网友F:
上面的图好像都是AD的采样值吧,有没有示波器采出来的波形,除了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有要求,ADC的共模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F:
不知道你的REF电压是多少,查了下你用的adc,输入范围是0~REF,如果你的输入超出了REF,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表格里面的数字是代表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REF电压是多少,查了下你用的adc,输入范围是0~REF,如果你的输入超出了REF,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 ...

参考电压是3.3V,图中的数字是从ADC读出来的值,整个曲线是光电二极管扫过反光窗口的过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输出电容100UF先去掉。

你好,我使用示波器测量的是ADC输入脚,我取得了波形。然后对比出来的曲线图却是缺失的。

网友F:
adc是16bit,最大值是65536,你表格里的数据好像不对吧

网友G:
是不是ADC溢出导致的符号位变化?

看我上面的示波器波形,示波器的波形是正确的,进了ADC后就出现了奇怪的曲线了,目前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溢出导致了这种情况。目前ADC芯片输入了1个基准电压3.3V,以及供电电压5.08V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是16bit,最大值是65536,你表格里的数据好像不对吧

确实是16位的,只是我采集的时候会采集8次,然后相加,作为最终的采集值。然而哪怕我不相加8次,只取1次,得到的曲线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输出电容100UF先去掉。

你好,我做了一个动作,就是CNV拉高时间从2us改为2/20us,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失真了!我这个电路和上一个版本的另一个区别是,SPI传输线从原来的3cm延长到了10cm左右。这个发现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做了一个动作,就是CNV拉高时间从2us改为2/20us,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失真了!我这个电路和上一 ...

不明白,2/20us?充电时间缩短,相当于信号幅值降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使用示波器测量的是ADC输入脚,我取得了波形。然后对比出来的曲线图却是缺失的。
...

是不是可以判断AD前信号都没有问题,没看清你是看AD值啊形成的波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使用示波器测量的是ADC输入脚,我取得了波形。然后对比出来的曲线图却是缺失的。
...

应是AD OVERFLOW

网友A:
不过看你之前说模拟部分不也有失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判断AD前信号都没有问题,没看清你是看AD值啊形成的波形啊。

之前的示波器不知道为什么抓不到,换了一个可以抓到了。但是目前只是解决了这个板子,换一块貌似用同样的办法不奏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进去ADC前的波形是正常的,但是采集出来的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拐点骤降,感觉这种时间的补偿也不是个办法。基准电压和电源电压和之前一样,变化就在信号线变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看你之前说模拟部分不也有失真么

前面是因为示波器不行,今天换了个好的,有波形了,说明之前的猜测算错,进入ADC芯片的波形正确。但是现在换另一块板子用同样的办法并没有消除问题,和原设计不同的地方只有SPI的线长了。又进入另一个怪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的示波器不知道为什么抓不到,换了一个可以抓到了。但是目前只是解决了这个板子,换一块貌似用同样的 ...

算法代码的问题吧,看下AD转换出的最原始的值。我认为变化范围超出或算法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法代码的问题吧,看下AD转换出的最原始的值。我认为变化范围超出或算法限制。 ...

我在新帖开了,因为不属于运放信号问题了。
代码方面也是按照要求写的,16位寄存器,我也是给足了变量空间
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d=viewthread&tid=3425494&pid=14411156&page=1&extra=#pid14411156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法代码的问题吧,看下AD转换出的最原始的值。我认为变化范围超出或算法限制。 ...

你好,我貌似解决了,SPI的SDIO和CLK线用GND线双绞后,不论我如何改变参数都不再复现上述问题了,看来是干扰问题,但是SPI线这么容易受到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法代码的问题吧,看下AD转换出的最原始的值。我认为变化范围超出或算法限制。 ...

做了一些测试都能实现效果。
1.将含有clk和dio的线,用gnd线双绞一下,成功。
2.串联1K电阻,成功。
3.串联100欧电阻,失败。

我看了下波形,如果双绞,对于方波没什么变化,平台期还是有抖动,如果加了电阻,1K和100欧都会让方波变正弦波,但是1K的正弦波成功,100欧则不成功。按照以上办法,是1K电阻好还是双绞好?亦或是两种都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看你之前说模拟部分不也有失真么

做了一些测试都能实现效果。
1.将含有clk和dio的线,用gnd线双绞一下,成功。
2.串联1K电阻,成功。
3.串联100欧电阻,失败。

我看了下波形,如果双绞,对于方波没什么变化,平台期还是有抖动,如果加了电阻,1K和100欧都会让方波变正弦波,但是1K的正弦波成功,100欧则不成功。按照以上办法,是1K电阻好还是双绞好?亦或是两种都加上?

网友A:
你这PCB设计得有多不靠谱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些测试都能实现效果。
1.将含有clk和dio的线,用gnd线双绞一下,成功。
2.串联1K电阻,成功。

1K和100欧都会让方波变正弦波,但是1K的正弦波成功,100欧则不成功。

这句话没看懂,正弦波说的是哪里,ADC的输入端还是CLK\DIO的波形?CLK是正弦波形也许还能工作,DIO的波形成为正弦波就不正常了

串多大电阻,跟SPI频率、距离、走线两端的芯片都有关系,但一般不会用上百欧以上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