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轮车大灯控制总成、锂电池保护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12-28):
两轮车大灯控制总成、锂电池保护器遇到的问题

连接关系:摩托车电池接电池保护器,电池保护器输出接大灯总成控制板,大灯总成控制板供电给CAN模块,CAN模块接收到车子的VCU指令,CAN模块再发指令给大灯总成控制板,大灯总成控制板控制灯板亮灯

现在的问题是:把电池保护器输出端和左右主灯大灯控制总成和左右副灯控制总成都断开(红色框部分),把CAN输入通讯端也断开。用万用表测量总成板的输入端无论正负极对车架螺丝GND处,都有一个电压10多伏。 如果把CAN 输出都拔掉,就不会有这个电;如果把CAN 输入拔了,两组输出不拔掉,还是有这个电压;而且是必须同时把CAN的两组输出都插上才有这个电压,输出插一组,也不会这个电压,这个怎么解释?这个电压是从哪里串过来的?

楼主:
这个没人知道的吗  分析一下哈

楼主:
没人知道的吗  帮忙分析一下哈

网友A:
你先查下车架是和电池的负极接 还是和负控的MOS 输出接
包括保护板的 散热壳接哪里的

网友A:
各个模块都拆出来,检查一遍

楼主(2025-02-10):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下车架是和电池的负极接 还是和负控的MOS 输出接
包括保护板的 散热壳接哪里的 ...

车架是和电池的BAT- 负极接在一起

楼主:
总成板输入端来源于电池保护板输出端,总成板输入端对车架都有一个接近于电池电压的电压,把CAN总线拔掉就不会有这个电压,这个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