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地回流过孔问题

楼主(2024-12-28):
高速时钟信号线每次换层的过孔周边都要打伴地过孔吗?像图中这对差分时钟都 走到DSP附近再换层接入DSP,那这两个换层孔附近也要打 伴地孔?还是说换层后的走线不长就不需要打伴地孔?如果换层后还需要走比较长的走线就需要打伴地孔呢? 有没有这方面权威人士说明下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懂的人哦,自己顶下

网友A:
高速走线过孔就近打地过孔只有好处,看你多高的走线频率,信号都有就近的回流路径,完整的离信号层的地当然是最好的。信号完整性的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