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133 用手触碰几次电路板上的元件IC就会坏。

楼主(2024-12-28):
我用BQ24133 给两节26650电池充电。
样板焊好后,可以正常充放电。
但当我用示波器测量几次或用手触摸几次:R8,R6 ,(  R11  ,R15),(R12,R16) 这部分的电路,IC就会不工作。应该是IC已经坏了。不管怎样重新上电或把电池拆下来重新安装,都不会再充电了。已经换了三块IC了。
真的奇怪了。

原理图如下:

楼主:
我试了,把26650电池充满电都正常。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用手摸几次电路板上的元件。这IC就会坏了。
正常充电状态灯是,充闪烁,充满灭。
现在坏的现象是不管怎样弄状态灯都是闪烁,不充电。 重新换一个新IC就又正常。

网友A(点评):
充放电芯片应该没那么脆弱, 看起来没坏, 你翻翻规格书 指示灯闪烁什么意思

网友B:
静电打坏的很正常。为啥产线要穿防静电服和静电手环,就是这个道理,冬天了要注意。

楼主:
静电,我觉得应该不像,因为我已经换了好几个IC了。随便摸几次,IC就没了。

网友C:
穿防静电服和静电手环,摸摸不就说明问题了

网友D:
电源类(包括充电类)IC不应该这么弱**?我的这种电路随便摸。

网友E:
你的电路板是不是连着电源适配器啥的吧

网友A:
或者是哪个参数设置在阈值附近了,

楼主:
我现在把这个BQ24133 换成了SGM41526 .板子就正常了. 现在不管怎样测试或用手触摸上面的元件都没有问题了.(SGM41526 要加上续流二极管的)

现在还有如下两个问题: 1,如果把电池反接了,SGM41526还是会烧。把电池接反,对于生产的工人来说难免会有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电池接反了,板子也不烧?
谢谢,.

2.下图红色框框的电路是有什么作用的?我没有加这部分电路。

网友F:
注意静电防护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电池接反了,板子也不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