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L307A如何进入透传模式

楼主(2024-12-28):
请问高手,ML307A如何进入透传模式?我现在已经连上服务器。
谢谢

网友A:
买的时候没有例程吗

网友B:
买的模块吗,问卖家要资料啊。

网友C(2025-01-27):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AT指令设置的

网友D:
其实你这个应该是AT进入的服务器吧,应该改不了透传了吧

网友E:
得看你的模块是否支持透传模式啊

网友F:
其实你直接用AT发数据也不麻烦把

网友G:
建议还是用AT的方式发吧,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H:
透传的话得看你的AT指令是否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I:
问问FAE吧,他家的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网友J: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用AT发,不能改成透传发了

网友K:
直接用AT发多好,指令也不麻烦,挺简单的

网友L:
如果用透传模式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带AT的前缀啥的了

网友M:
透传模式是DMA传输?还是直接中转数据?

网友N(2025-11-06):
该模块需通过串口连接发送AT指令进入透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