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芯片设置出问题了无法下载

楼主(2024-12-28):
在调试芯片程序的过程中,可能不小心把芯片设置了读保护,无法正常下载程序,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先解除保护在进行下载

网友B(2025-02-28):
在调试ARM芯片时,如果不小心启用了读保护,确实会导致无法正常下载程序,通常会出现设备无法被调试器识别或者无法进行Flash擦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