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L307A发送一组数据就自动断掉

楼主(2024-12-28):
请问高手,4G模组ML307A发送一组数据就自动断掉,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配置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是不是有什么标志要清,或者每次发送要有什么操作。

网友C:
如果是通过 TCP/IP 或 UDP 连接进行数据传输,可能还需要检查网络连接的稳定性,确保连接没有因协议设置问题而断开。

网友D(2025-01-27):
ML307A是一款4G模组,如果在发送一组数据后自动断开连接,可能是由于网络问题,网络信号不稳定,导致模组在发送数据后断开连接

网友E:
运营商网络策略(如心跳包检测)导致连接被强制断开

网友F:
模组的APN(接入点名称)配置不正确。模组的TCP/IP参数(如心跳包间隔、超时时间)配置不当

网友G:
模组供电不稳定,导致发送数据后电压不足,模组重启或断开连接

网友H:
发送的数据量过大,导致模组缓冲区溢出或资源耗尽

网友I:
发送数据的频率过高,模组无法及时处理

网友J:
模组固件版本较旧,存在已知的Bug

网友K:
上位机软件(如AT指令发送程序)逻辑错误,导致模组异常

网友L:
使用AT指令检查网络信号强度:如果信号强度较低(例如 CSQ 值小于10),尝试更换位置或使用外部天线

网友M:
设置TCP/IP心跳包间隔,防止连接被运营商断开

网友N:
ML307A发送一组数据就自动断掉

网友O:
你用的是哪家运营商的网络?有时候网络兼容性也会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P:
发送数据时有开启 AT+CIPMODE=1 透明传输模式吗?这种模式能减少断开概率。

网友Q:
可以试试设置 AT+CIPMUX=0 单连接模式,这样能避免因为多连接导致的断连。

网友R:
不知道你是否有检查 AT+CIPSTATUS 返回的状态信息?可能能找到断开原因。

网友S:
建议在发送前和发送后加延时,部分模块需要时间完成数据缓冲。

网友T:
如果发送的数据包太大,可以考虑分段发送,减少一次性传输的数据量。

网友U:
我之前遇到类似问题是因为网络信号不好导致的,可以试试换个地方测试。

网友V:
是否有设置模块的心跳包机制?没有的话可能会被基站自动断开。

网友W:
你有没有检测 CLOSED 信息返回?模块断开时一般会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X:
检查供电是否稳定,ML307A 的电流需求较高,电压不稳也会导致自动断开。